求助:矩阵分解的问题

楼主:
有大神用过FPGA做过矩阵分解嘛?交流下!!

网友A:
“矩阵分解”这个可以有好多种理解,能具体点吗。楼主你是搞毕业设计用,还是自己项目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矩阵分解”这个可以有好多种理解,能具体点吗。楼主你是搞毕业设计用,还是自己项目要用。

我做毕业设计,然后用到fpga去解方程组,我看一些论文都是用矩阵分解来做的

网友A:
只做仿真就的话,1. 公式自己能理解好,整理成数据流 和 计算模块
2. 先在TB:testbench, 里面直接吐出数据,测计算模块
3. 如果还有时间,再写个TB测,数据流

如果还有时间和条件的话,
就上FPGA,没有输入设备的话,数据可以直接做在RAM里面,后面接你的 数据流+计算模块

没有输出的话,直接用signaltap/chiscope工具在FPGA里面看。

看你时间吧,时间不够,只做个1,毕业设计混过去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做仿真就的话,1. 公式自己能理解好,整理成数据流 和 计算模块
2. 先在TB:testbench, 里面直接吐出数 ...

做了计算模块,也用testBench仿真了,是正确的,但是感觉控制计算模块有问题啊,只计算第一次的仿真是正确的,但是后面的循环计算的仿真就出问题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控制

网友:
谢谢共享,
我们不熟悉你的实际情况,问些细节
1. “计算正确”,是和你的软件模型的结果对比的吗?
2. “第一次的仿真时正确的”,这个第一次是第一个时钟的计算,还是第一个一批数据的计算?

老实说,代码有RTL级别和行为级别,
刚开始开始做,时间又紧的话,些行为计代码就可以了,计算延时全部统一成1个时钟,
FIFO读也是一个钟,这样自己理起来比较顺。
(参考意见:时代在发展,语言在进步,以后FPGA不让你好用,就不是好FPGA,做什么比怎么做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共享,
我们不熟悉你的实际情况,问些细节
1. “计算正确”,是和你的软件模型的结果对比的吗?
2.  ...

第一批数据结果正确,因为根据分解计算式,当前的结果和前几次的结果相关,我只有第一批的数据正确,然后开始循环计算就不正确了

网友A:
情况还不错吗。!要看看计算的数据又没溢出,计算模块的位够不够;第二批数据的时序最好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还不错吗。!要看看计算的数据又没溢出,计算模块的位够不够;第二批数据的时序最好再看一下。

恩恩,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
请不要叫我大神,网友就行了吧。
你认真在做,大家就愿意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叫我大神,网友就行了吧。
你认真在做,大家就愿意帮忙。

网友:
huangfujing, 你好,资料不全,我有几个小疑问。
1. 电子版的图上,选择器只有输入,输出,没有选择控制信号
2. 电子版的图上的RAM和FIFO看不出区别,只能看出共通的缓冲和延时功能
3. 电子版的的PEL和手绘的PEL,输入信号不一致

4. 你的具体情况我还不熟悉,就目前信息猜测,全是pipeline,计算流。
  最好在数据上加个输入数据有效位,数据跟控制一起走。
  至于什么时候,计算什么,取位啦,填充特殊值啦,这个要你自己根据需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