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编写最简单的CM3操作系统,160行实现基本任务创建与切换,助你学习CM3与RTOS的精髓.

楼主:
如题,任务创建与上下文切换是跟硬件息息相关的,而这恰恰是RTOS编写的最难点,抛开这些功能,剩下的就是双向链表增删改操作了,本例用最精简的方式实现了任务创建与切换,OS启动等功能,并运用了Cortex-M3的先进特性,非传统关中断实现方式,助你学习CM3与RTOS的精髓

关于RTOS的理论性知识,实在是无力多讲,资料太多了,请自行寻找吧!
关于Cortex-M3,它实在是太优秀了,它的很多特性就是为了RTOS而生的

你可以下载代码,在keil下执行软件仿真调试即可,区区160行代码(不算注释),相信你能搞明白的
本例固定4个任务,main函数是第一个任务,在main函数再创建2个任务,简单轮转调度,任务管理不在本文讨论内容,请见谅

注释偏少,不懂请问!

直接上代码:

OS核心部分

#include "os.h"

typedef struct TCB{
        int reserve[3];
        void* stack;        // 任务栈顶地址    汇编使用,offset 0x0C
        int deleteFlag;
        //...
}TCB;

struct _OS{
        TCB* run;                 // 正在运行的任务  汇编使用,offset 0x00
        TCB* rdy;                 // 就绪的任务      汇编使用,offset 0x04
        // ...
}os;

__asm void SVC_Handler (void){
  PRESERVE8
        THUMB
        PUSH        {LR}

        MRS                R0,PSP                                        // Read PSP
        LDM                R0,{R0-R3,R12}        // Read R0-R3,R12 from stack
        BLX                R12                                                // Call SVC Function

        MRS                R1,PSP                                        // Read PSP
        STR                R0,[R1,#0x0]                // set return values

        POP                {PC}
        ALIGN
}

__asm void PendSV_Handler (void){
  PRESERVE8
        THUMB
        IMPORT         os
        IMPORT         OS_Sched

        PUSH         {LR}
        MRS   R0,PSP
        STMFD R0!,{R4-R11}
        MSR   PSP,R0

        BL OS_Sched        // C语言任务调度

        // 切换任务,看C示意代码
        // os.run->stack = PSP;
        LDR                R2,=os
        LDR                R1,[R2,#0x0]
        MRS                R3,PSP
        STR                R3,[R1,#0xC]
        // os.run = os.rdy;
        LDR                R0,[R2,#0x4]
        STR                R0,[R2,#0x0]
        // PSP = os.rdy->stack
        LDR                R1,[R2,#0x4]
        LDR                R0,[R1,#0xC]
        MSR                PSP,R0

        MRS   R0,PSP
        LDMFD R0!,{R4-R11}
        MSR   PSP,R0
        POP   {PC}
        ALIGN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悬起PendSV,由于此中断优先级最低,所以若是在SVC_Handler或更高级别中断函数中设置的,
*                                 PendSV_Handler函数不会立即执行, [url=home.php?mod=space&uid=418085]@see[/url] <Cortex-M3权威指南>
*/
__asm void OS_PendSV (void){
  PRESERVE8
        THUMB
NVIC_INT_CTRL           EQU     0xE000ED04
NVIC_PENDSVSET          EQU     0x10000000
        LDR     R0, =NVIC_INT_CTRL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ALIGN
}

void _OS_TaskDeleteSelf(void){
        // 本例没有实现 ...
        // 一般做法是将该TCB从链表中移除
        os.run->deleteFlag = 1;
        OS_PendSV();
}

/**
* @brief        当任务函数执行返回时,跳转到此函数, @see OS_TaskStackInit
*/
__asm void ASM_TaskDelete(void){
  PRESERVE8
        THUMB
        IMPORT _OS_TaskDeleteSelf
        LDR                R12,=_OS_TaskDeleteSelf
        SVC                0
        ALIGN
}

/**
* @brief        堆栈初始化
*/
__asm void* OS_TaskStackInit(void (*taskFun)(void),void* stk,void* argv){
  PRESERVE8
        THUMB
        MOV                R3,#0x01000000        // 初始化PSR的值
        STMFD        R1!, {R3}                // push xPSR
        STMFD        R1!, {R0}                // push PC = taskFun
        LDR                R0,=ASM_TaskDelete
        STMFD        R1!,{R0}                        // push LR = 删除任务函数的地址
        MOV                R0,#0x0
        STMFD        R1!,{R0}                        // push R12
        STMFD        R1!,{R0}                        // push R3
        STMFD        R1!,{R0}                        // push R2
        STMFD        R1!,{R0}                        // push R1
        STMFD        R1!,{R2}                        // push R0 = argv

        STMFD        R1!,{R0}                        // push R11
        STMFD        R1!,{R0}                        // push R10
        STMFD        R1!,{R0}                        // push R9
        STMFD        R1!,{R0}                        // push R8
        STMFD        R1!,{R0}                        // push R7
        STMFD        R1!,{R0}                        // push R6
        STMFD        R1!,{R0}                        // push R5
        STMFD        R1!,{R0}                        // push R4
        // 返回新栈顶
        MOV                R0, R1
        BX                LR
        ALIGN
}

/**
* @brief        更改CPU模式,并设置PendSV的优先级为最低
*/
__asm void OS_ChangeCpuMode (void* stk){
  PRESERVE8
        THUMB

NVIC_SYSPRI2            EQU     0xE000ED20  // 系统优先级寄存器(2)
NVIC_PENDSV_PRI         EQU     0xFFFF0000  // PendSV中断和系统节拍中断 (都为最低,0xff).

        MSR                PSP,R0
        // 设置中断优先级,将PendSV设为最低
        LDR     R0, =NVIC_SYSPRI2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     R1, [R0]
        // 更换CPU模式,使线程模式运行在特权级,#0x3则运行在用户级
        MOV                R0,#0x2
        MSR                CONTROL,R0
        // 开中断
        CPSIE        I

        BX                LR
        ALIGN
}

/**
* @brief        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
void _OS_TaskPass(void){
        OS_PendSV();
}

/// 引用配置文件中的定义,os是一个模块,是要被编译成lib文件的,所以这里只要声明即可
extern int const IDLE_TASK_TACK_SIZE;
extern uint64_t IdleTaskTackBuff[];

extern int const FIRST_TASK_TACK_SIZE;
extern uint64_t FirstTaskTackBuff[];

/// 本例固定定义4个TCB,实际编写时应采用声明,由os配置文件做具体定义,同上
/// 这样在编译OS时不依赖任何应用相关的配置
TCB        tcbArray[2+2];
int tcbIndex = 0;
int osSchedIndex;

// 这是一个简单实现函数
void OS_Sched(void){
        // 查找一个没有被删除的任务
        do{
                osSchedIndex++;
                if(osSchedIndex >= 4){
                        osSchedIndex = 0;
                }
        }while(tcbArray[osSchedIndex].deleteFlag == 1);

        os.rdy = &tcbArray[osSchedIndex];
}

/**
* @brief        这是一个简单实现函数,一般要做链表的插入操作
*/
int _OS_TaskCreate(void (*taskFun)(void),void* stk,int prio_stkSize,void* argv){
        if(tcbIndex >= 4){
                return -1;
        }
        // 取优先级参数,此例暂不使用
        //int prio = (prio_stkSize & 0xff);
        // 取堆栈size
        prio_stkSize = prio_stkSize>>8;
        // 初始化任务堆栈
        stk = (void*)((int)stk + prio_stkSize);
        stk = OS_TaskStackInit(taskFun,stk,argv);
        // 初始化TCB,此例没有任务管理功能,仅设置栈顶即可
        tcbArray[tcbIndex].stack = stk;
        tcbArray[tcbIndex].deleteFlag = 0;
        // 返回任务ID
        return tcbIndex++;
}

// 这是一个简单实现函数
void OS_Start(void (*taskFun)(void)){
        extern void OS_IdleTask(void);

        // 初始化空闲任务,默认使用tcbArray[0]
        // 空闲任务的堆栈不需要初始化,多单步运行几次你就会明白的
        tcbArray[0].stack         = (void*)((int)IdleTaskTackBuff + IDLE_TASK_TACK_SIZE);
        tcbArray[0].deleteFlag = 0;

        // 创建第一个任务
        tcbIndex = 1;
        _OS_TaskCreate(taskFun,FirstTaskTackBuff,0|(FIRST_TASK_TACK_SIZE<<8),0);

        // os.run指向空闲任务
        osSchedIndex = 0;
        os.run = &tcbArray[0];

        // 启动任务
        OS_ChangeCpuMode(os.run->stack);
        _OS_TaskPass();

        OS_IdleTask();
}

__weak void OS_IdleTask(void){
        // 注意:本列没有实现定时器,所以要主动切换任务,不然就一直运行在这里
        // 若要实现定时器,只需要在处理完时间事务后调用OS_PendSV()函数即可切换任务
        while(1)
                os_pass();
}

头文件部分

#include "stdint.h"

// 注意:不能直接使用这个函数,要经过SVC才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其它函数也一样,请自行举一反三
extern int _OS_TaskCreate(void (*taskFun)(void),void* stk,int prio_stkSize,void* argv);
extern void _OS_TaskPass(void);

/**
* @brief        堆栈定义宏
*/
#define TACK_DEF(pool,size)  unsigned long long pool[((size)+7)/8]

#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extern int  _os_tsk_create   (uint32_t p,void (*task)(void ),void* stk,int prio_stkSize,void* argv) __SVC_0;
extern int  _os_tsk_create_ex(uint32_t p,void (*task)(void*),void* stk,int prio_stkSize,void* argv) __SVC_0;

#define os_tsk_create(taskFun,prio,stk,stkSize)    \
                _os_tsk_create((uint32_t)_OS_TaskCreate,taskFun,stk,prio|(stkSize<<8),(void*)0)

#define os_tsk_create_ex(taskFun,prio,stk,stkSize,argv)    \
                _os_tsk_create_ex((uint32_t)_OS_TaskCreate,taskFun,stk,prio|(stkSize<<8),argv)

extern void _os_pass (uint32_t p) __SVC_0;
#define os_pass()    _os_pass((uint32_t)_OS_TaskPass)        // 注意:这只是一个SVC调用的例子,实际上此函数不需要经过SVC

应用部分

#include "os.h"

// 配置空闲任务堆栈与第一个任务堆栈的例子,请使用Configuration Wizard窗口,不过此功能仅keil才有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o>Idle Task stack size [bytes] <128-4096:128><#/4>
//   <i> Default: 512
#ifndef OS_STKSIZE
#define OS_STKSIZE         64
#endif

// <o>First Task stack size [bytes] <128-4096:128><#/4>
// <i> Default: 512
#ifndef MAIN_TASK_STKSIZE
#define MAIN_TASK_STKSIZE         256
#endif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
int const IDLE_TASK_TACK_SIZE = OS_STKSIZE*4;
int const FIRST_TASK_TACK_SIZE = MAIN_TASK_STKSIZE*4;
TACK_DEF(IdleTaskTackBuff,IDLE_TASK_TACK_SIZE);
TACK_DEF(FirstTaskTackBuff,FIRST_TASK_TACK_SIZE);
// 以上代码应专门放在一个配置文件里面,随项目一起,

// 以下为应用代码,仅能再创建2个任务,加上空闲任务与第一个任务共4个任务

TACK_DEF(Task1Stk,256);
TACK_DEF(Task2Stk,256);

void Task2(void* argv){
        int x = 0;

        if((int)argv == 1){
                // ...
        }else{
                // ...
        }
        while(1){
                x++;
                os_pass();
        }
}

void Task1(void){
        int x = 0;
        while(1){
                x++;
                os_pass();
        }
}

int main(void){
        os_tsk_create(Task1,0,Task1Stk,sizeof(Task1Stk));
        os_tsk_create_ex(Task2,0,Task2Stk,sizeof(Task2Stk),(void*)0);
        // 此函数退出后,这个任务将会被删除...
}

/**
* @brief        修改lib启动过程,在执行分散加载后由os接管,main函数作为第一个任务
*/
#ifdef __MICROLIB
void _main_init (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Collect$00000007")));
__asm void _main_init (void) {
#else
__asm void __rt_entry (void) {
#endif
        PRESERVE8
        IMPORT  main
        IMPORT  OS_Start
        IMPORT  __heap_base
        IMPORT  __heap_limit

#ifdef __MICROLIB
#else
        IMPORT  __rt_lib_init
        LDR                R0,=__heap_base
        LDR                R1,=__heap_limit
        BL    __rt_lib_init
#endif

        LDR                R0,=main
        BL                OS_Start

        ALIGN
}

教你编写最简单的CM3操作系统,160行实现基本任务创建与切换,助你学习CM3与RTOS的精髓.

网友:
很厉害。楼主可以多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对这一块感兴趣的网友应该是挺多的。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高手。值得学习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值得学习研究。

谢谢,单步执行,研究精髓.
其它OS入门太难,我这个精简到只有160行,能有多难!

网友:
不用膜拜,你研究透这几行代码以后你也可以自己编写RTOS了

网友:
值得好好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分享…………

几句代码而已,不客气

网友:
mark一下,明天看

网友:
可以,我的毕设也是在stn32做了一个操作系统,不过是非抢占的,没时间改成抢占的了,2000行核心代码作业

网友:
可以,我也做了一个小操作系统内核,包含图像用户界面,2000行左右。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