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NCH DIY】晒:基于WEBENCH的11V-18V转5V/2A的降压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
基于WEBENCH的11V-18V转5V/2A的降压稳压电路设计

设计目标:设计并制作一个11-18V转5V/2A的BUCK电路

设计工具:TI公司的WEBENCH(完成电路的在线设计和仿真)

芯片选用:1. TPS5430DDA 2. LM2596DDPAK(-ADJ)

使用WEBENCH设计流程

2. 找到WEBENCH® Designer

右边的 MyDesigns 即可打开自己WEBENCH历史设计
我进行的设计是电源,故选择“电源”,其他方向的设计类似,单击相应图标即可。

在电源选项中,根据您的需求对供电方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及环境温度等进行配置

在此,根据设计要求,选择 “单电源”下的“开始设计”来进入设计界面。

3. 进入芯片集成度的方案选择界面
您可以选择的芯片集成度方案分别为:

①模块化电源 (设计极为简单)

②集成电源器件(通常称之为XX稳压器,设计起来比较简单)

③分立元器件(通常称之为XX控制器,设计起来相对复杂,灵活性高)

选择“Integrated”(“集成电源器件”)

4. 进入芯片的方案选择界面

该界面大概分为三个区域

①WEBENCH优化工具(调节效率、显示成本和BOM面积)、更改输入(调整输入输出及温度等参数)及高级滤波(更改BOM成本、效率以及的特殊功能,例如:输出使能功能、欠压保护功能、软启动等等)

②高阶图表(通过更改X、Y轴及圆点大小分别代表的参数,较为直观看到满足您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参数的对比)

单击某个“圆点”,就可以切换您选择的对象(激活对象的颜色为绿色,其余为灰色)

极大地方便了您要求下的芯片特性的对比。

③您可选的芯片或模块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了器件按名称搜索、列表导出到Excel、对象特征排序等功能)

您可以按照图中的说明,使用部分常用的功能

选择TPS5430和LM2596-ADJ两个器件

5. 进入TPS5430芯片的设计仿真界面
①效率优化调整
②图表(显示了不同的输入电压下,输出电流与效率曲线)
③原理图(该器件的设计原理图,该界面下,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元器件参数等)
④热仿真及PCB布局显示
⑤操作值(不同节点的相关数据信息)
⑥材料清单(显示元器件相关参数信息及手册的链接)
⑦电流设计以及本设计的设计笔记等
6. 原理图WEBENCH原理图功能中包含了①器件选型②原理图编辑③原理图导出 功能
极大的方便用户的芯片选型工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6. 热仿真
热分析及热设计严重的影响印制板热的可靠性,对于开关电源
这一部分更是不可或缺的。WEBENCH的热仿真简化了这个过程,
通过这部分仿真,设计者可以很好的了解有关器件的电气特性,
整体PCB的稳定性。
以TPS5430为例,图中可以看出发热相对较大的是主芯片和续流二极管
所以PCB Layout时要着重考虑。
热仿真中,可以调节温度与颜色条的关系
板子与铜厚关系等7. 仿真

①波特图(反映系统的频率特性)
②电源启动仿真(阶跃响应)
③稳定性仿真(负载情况下电源系统稳定性分析)
④输入暂态分析()
⑤负载暂态分析

网友A:
干嘛还整个背景?

网友:
不好意思,只能三楼了!前边只发了一半
7. 导出原理图及PCB

①支持多种电路图绘制工具文件导出,例如Cadence、AltiumDesigner、Pads等
②支持导出库文件(元件引脚封装库)

根据ReadMe完成原理图等的导入。

WEBENCH导出的原理图与仿真界面的图纸参数相同,
实际设计中可根据该原理图进行参考设计,大大的节省
了参数计算时间。

WEBENCH生成的TPS5430 PCB与官方DS中推荐的Layout基本相同
实际中,我亦是采用类似的布线完成设计。

LM2596的设计也是如此,WEBENCH生成的PCB Layout也符合最佳
布线。
8. 生成报告文档及分析(原理图设计文档及BOM表、仿真文档等)
该项功能很好的将您的设计生成报告文档,方便阅读,同时可以将
您的设计便捷的分享给他人。

网友:
LM2596

本人绘制的原理图及PCB 文件(包含SCH、PCB、LM2596_DS LM2596_DesignReport)LM2596
部分测试图片

测试结果:
LM2596
输入:18.0V/0.73A
输出:5.08V/2A
最大压差满载效率:77.3% (包含测试导线线损)
纹波:<35 mV(输入18V输出5V/3.6A)
电压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均优于±1%
效率分析:实际测试中发现,效率损耗主要集中在了LM2596热阻、
导线线损(测试导线过细)、实际选用的电感ESR高(在100Khz开关频率下Q值很低,高频特性差)
二极管损耗:二极管采用国产1N5822肖特基二极管(管压降过大,如果做效率优化,可以换压降更低的肖特基)

网友:
TPS5430

参考WEBENCH绘制的原理图及PCB 文件(包含SCH、PCB、TPS5430_DS TPS5430_DesignReport)

测试结果:
TPS5430
输入:18.0V/1.01A
输出:4.89V/3.09A
最大压差满载效率:83.6% (包含测试导线线损)
纹波:<80 mV(输入18V 输出4.9V/3A)
(出于体积的考虑,输出滤波未使用低ESR的电容,钽电容此处滤波效果一般)
电压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均优于±0.8%
效率分析:实际测试中发现,效率损耗主要集中在了TPS5430热阻、
导线线损(测试导线过细)、
二极管损耗:二极管采用国产1N5822(SS34)肖特基二极管
(管压降过大,如果做效率优化,可以换压降更低的肖特基)

网友:
最后再看一下两个板子的对比

可见TPS5430的面积远远小于LM2596(方案自身的原因、输出滤波电容及板子的布线共同影响的)纹波测试中需要注意很多问题,示波器探头的使用不当会导致测量的纹波与实际差异很大
笔者使用的示波器中 交流耦合的方式,以20ms扫描周期对纹波进行测量,示波器探头中地线和探头
围绕的空间尽可能的小,由此来减少环境噪声等因素对纹波测试的影响。
LM2596的PCB由于疏忽,没有镜像转印,导致出来的板子是镜像过的,所以看起来文字和主器件都是反着的

WEBENCH设计分享链接
TPS5430
LM2596
元器件清单见 附件LM2596.rar和TPS5430.rar中的设计报告文档,实际制作中亦根据WEBENCH的设计
参数进行配置即可(本次设计中,器件不是十分充足,部分原器件进行了替换)。
功能拓展
两个电源模块如需制作成输出可调电源,可以将反馈电阻中的一个更改成电位器,方便调节。
实际设计与WEBENCH对比表

测试在输入18V条件下进行

方式

项目

LM2596
TPS5430
WEBENCH
实际制作
WEBENCH
实际制作
PCB面积
68.5*62.7(mm2)
49.96*49.81(mm2)
49.4*42.4(mm2)
25*24.98(mm2)
效率
82%(5.01V/1.8A)
77.8%(5.09V/2.0A)
89%(5V/2.5A)
83.6%(4.9V/3.1A)
成本
19.9¥
9.8¥(含覆铜板)
19.3¥
13.6¥(含覆铜板)
PCB层数(层)
纹波
<11.5mV(5.01V/2A)
<35mV(5.08V/3.5A)
<22.7mV(5V/1.8A)
<80mV(5.09V/3.6A)
输入电容
4.7uF/5.16mOhm
10uF*3
4.7uF/2mOhm
100uF/25V钽电容
输出电容
680uF/90mOhm
100uF/100Khz/

<50mOhm

//47uF*2薄膜电容
220uF /35mOhm
100uF*2钽电容

//47uF*2薄膜电容
续流二极管
B240LA-13-F
SS34
B240LA-13-F
SS34
电感
100uH/106mOhm
100uH/待测
22uH/47mOhm
47uH/待测
对比分析:
①PCB面积:实际制作中,LM2596近似参照WEBENCH设计,面积相近,TPS5430尝试在合理布局下以最小的面积完成布线,较WEBENCH设计的PCB小很多。
②效率:实际制作中物料的成本(电容、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及PCB)较低,同时测试的设备精度以及测试导线的线损使得两个设计均没有WEBENCH的效率高。同时测试条件较为苛刻,均在最极限的负载处进行效率测试,效率影响更大。
③成本:WEBENCH设计均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设计、物料的性能远高于实际制作中的物料,故物料成本较实际制作成本高。
④PCB层数:两个方案的WEBENCH与实际PCB均采用双层PCB制作,官方的设计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本次设计总结
1. 使用WEBENCH可以大大加快电路的设计,很好的提供了参数计算、板子的布线、仿真及热仿真等参考,
将芯片器件的选型集为一体,节约了大量的器件选型时间。WEBENCH所提供的报告文档生成功能为产品设计
公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 本次设计以电源设计为切入点,其中涉及的降压稳压器均为入门级的芯片,这些设计可为初学WEBENCH的学者提供参考,方便后续深入学习。
3. 此次设计从完整的设计到调试花去的时间并不多,在WEBENCH的帮助下可以迅速的完成整体设计,同时希望WEBENCH能在国内提供整个设计的电路板制作过程(国外可以提供该项功能,国内的这部分功能也许正在开通)
4. 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时间等因素,本次设计存在了很多不足,给大家阅读带来的不便希望可以谅解,希望读者能将问题指出,以便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还整个背景?

没找到好看的背景(>﹏<),又觉得页面很单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好看的背景(>﹏<),又觉得页面很单调。。。

哦 ,哈哈,我就随便问问,我之前都不知道还能换背景。
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多谢夸奖,说实话自己觉得写的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要学习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刚开始的时候是完整的菜单,进入编辑原理图了之后就变成只有几个功能了,怎么回到长菜单的那个页面(包含热仿真等等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