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PCIe IP核开发

楼主:
研究了很久,实在弄不出来了,有没有人用过Altera的PCIe IP核???急求!!!谢谢!!!求大神帮忙......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Altera PCIe IP核开发的方法和步骤吗?

网友:
wlh_yuer,你好工具生成IP没问题的吧。自己随便生成了一个,如图显示成功。

楼主这步应该ok的吧

网友A:
补充,PCIE IP 生成只是开始,
还有看手册, IP 和 用户程序怎么连接,
生成的IP仿真也要跑跑看,再大的bench连上
综合也要没事跑跑,不要把卡住的东西,留在后期
另外,上游的软件,驱动,初期怎么连接测试,中期功能,后期性能测试

在回头看,上位跑到下位,怎么交互,速率,延时要求。

网友A:
补充,IP生成才是开始,
还要:
看手册,看怎么和用户连接,系统速率延时怎么达到
用IP生成的做仿真,体会手册内容
综合,没事先跑跑看
上游的驱动,软件,怎么联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IP生成才是开始,
还要:
看手册,看怎么和用户连接,系统速率延时怎么达到
用IP生成的做仿真,体 ...

首先谢谢你,能不能加一个QQ,详细咨询你一下?448125792

网友A:
wlh_yuer, 你好,不好意思,平常不用QQ,骗你是小狗!
有是请发贴吧,会有热心人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lh_yuer, 你好,不好意思,平常不用QQ,骗你是小狗!
有是请发贴吧,会有热心人帮你的。

enen,主要是问题有点多,小白一个

网友:
可以QQ我,223694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PCIE IP 生成只是开始, 还有看手册, IP 和 用户程序怎么连接, 生成的IP仿真也要跑跑看,再大的b ...

请问下,利用modelsim 打开 pcie-express这个IP核,该怎么入手去看呢?应该看那个文件先?完全小白一个

网友:
老哥,PCIE搞完了没?我现在也是完全的小白一个。该如何去看资料,我目前就到了生成altera pcie的IP核,modelsim里面太多信号,不知道怎么开始看,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