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的整个ZigBee系统中有一个节点突然坏了,但是其他节点和这个节点之间有绑定关系,我想替换坏了的节点而不影响之前的绑定关系,有没有可行的办法,求讲解,谢谢。

网友:
你要把flash都读出来,然后烧写到新的片子上!片子坏了可能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开发的时候使用注册编号,替换的时候补上原编号

网友:
因为绑定信息都是保存在NV里面,所以你的节点坏了,可以尝试把芯片的flash都读出来下载到另外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