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颗U盘

楼主:
 哎,好多资料啊,micropython滴代码啊。看来还是要回到硬盘模式。。。。。xinxin笑问,为啥不git。。。

网友:
可惜可惜 ,论备份的重要性

网友A:
装一个数据同步软件在电脑上,插上U盘自动同步数据,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数据同步软件在电脑上,插上U盘自动同步数据,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推荐一个好用的?

网友:
我都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邮箱附件里,例如身份证复印件,自己给自己发个邮件附件是身份证复印件,找的时候也方便。
重要的照片存在云盘。
软件什么的总有更新,所以不保存。

网友:
已经丢了两个的路过。。。虽然不值钱,但是数据无价。。做好备份还是王道。
现在一般略微重要的文件都是U盘一份,电脑一份,云盘一份,一旦有情况,可以相互备份。手机端也可以简单查看一下网盘文件。。

网友:
电脑,U盘,云盘同时备份,只放一个地方也不会优先选择U盘吧,U盘是最容易出事的

网友:
U盘丢了,你要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好用的?

备份到本地电脑我用SyncToy,不太好用。
备份到云可以使用百度云或金山快盘(已停用)会自动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