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芯片AD7856一个模拟输入端接地或者接电源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谁遇到过四通道采样芯片AD7856的一个模拟输入端接地或者接5V电源?这是起什么作用呢?配置还是校准、

网友:
这个芯片没用过。

一般地,作为差分输入时,ADC的一路接输入,另一路接地(被测端)或参考电压,这样可以提高精度,本质上这种提高精度的办法以降低速度的来提高的。
但接到供电电源的可不多见,除非ADC可以处理大于电源电压的值。

网友:
发的帖子怎么不见?

楼主看看手册就应该知道该不该接到5V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的帖子怎么不见?

楼主看看手册就应该知道该不该接到5V上。

我这边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个是极限电压。

工作电压虽然可以高,但我给的表中,指的是参考电压,不能超过参考电压的。

网友:
用我们的 24位ADC 便宜加 技术指导,原厂货源优势。Q  394233008

ME9601 Specification_V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