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node评测】07 BLE light

楼主:
尝试使用手机控制两个LED灯的亮度。本次是在nRF51822_SimpleControls基础上修改的。因为redbear的app只能控制一个LED,所以手机上配合通用的BLE调试工具完成。不求功能复杂,只要控制亮度就行,玩转整个流程。
删除servo.cpp和servo.h
service只留下一个可写的LIGHT_CHAR
#define BLE_UUID_LIGHT_SERVICE            0x0000 /**< The UUID of the Nordic UART Service. */
#define BLE_UUID_LIGHT_CHARACTERISTIC       0x0002 /**< The UUID of the TX Characteristic. */

控制单元只留下两个灯,都是PwmOut
PwmOut          LEDR(LIGHT_R);
PwmOut          LEDB(LIGHT_B);

修改串口Pin,显示调试信息。
Serial pc(P0_23,P0_25);

注释掉所有的长UUID,测试只用短的UUID是否可行。
手机发送控制命令2个字节,第一字节指定控制哪个LED,1 for LEDR,2 forLEDB。第二个字节表示灯的亮度,0是熄灭,0xff是最亮。对应的代码也要修改,因为PWM接的是LED的阴极。
float value = 1.0-(buf[1]/255.0);
LEDR = value;

效果看视频。控制命令格式如上所述,测试结果,短UUID是可以的。用通用app控制还是有点慢啊,可是app不会写!!

其他七七八八修改的东西都是细节,一并附在附件里面吧。 ble light

网友:
来自 2楼

汇总帖在此:

【linknode评测】—— by johnrey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308&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