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60V以下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通用的出处

楼主:
用了一款交流开关 250V,3A,标称导通阻抗50毫欧,但实际的使用环境是5V/1A直流,因为使用过程中部分开关出现了导通阻抗变大到欧姆级别,导致开关上压降太大。我去找厂家,厂家指出我的应用环境不对,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关于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唯一的不同,我觉得应该是交流开关的灭弧能力好,而直流开关难做一些。但是我的使用电压只有5V,即使考虑到上电脉冲,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电弧导致开关触电氧化。

我搜索相关知识,见到多人提到在60V以下交流开关可以当作直流开关使用,也有说是48V以下的。
但是我找不到这些信息的出处,比如说规范或者标准的编号等。

哪位大婶来帮助下?

网友:
你选用的开关(从文中看似乎是继电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额定电压较高的开关和额定电压较低的开关,其触点材料是不一样的。高电压触点考虑电弧问题,要耐高温下抗氧化材料,低电压触点则往往要考虑低电压下良好的金属接触。结果是:低电压工作条件下选用高额定电压触点反而工作寿命不如高电压工作条件下的寿命。
所以,要解决你的问题,选用专为较低电压工作设计的触点。这需要仔细阅读厂家提供的资料,必要时向厂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