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使用板载天线的传输距离

楼主:
我司在做一款用TI-CC2530的zegbee产品,在空旷环境下只有20米,后通过将附件天线反馈地隔断后,用线连到底层的地上后传输距离有70米,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后续layout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A:
仔细看参考设计,那个黄线部分在参考设计里面就应该是单点连接,有一处截断的。原因不清楚。典型距离是30米,达到70m,就是接近理论上的100m了,恭喜一下。
不过,后续设计要多做测试才好,射频还是挺专业的,没有测试设备很难搞懂为什么。

网友:
我记得我看过个TI工程师讲无线的,拿的就是cc2530+cc2590的例子 来说的额。
TI的工程师是说,无线这部分的lay直接copy他们的参考设计。
您找下相关的资料,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参考设计,那个黄线部分在参考设计里面就应该是单点连接,有一处截断的。原因不清楚。典型距离是30米 ...

如果我把双面板改成4层板,中间层走线,底层全部敷铜用来做反馈地,天线反馈地也改成单点连接,这样合理吗?

网友A:
参考设计就是4层板,天线部分是不能有地线层的。
改成2层板需要调整PCB板载天线的长度。这个计算没有用,要实际测量和测试。如果不愿意在射频上花费更多时间,直接用天线芯片chip atenna,成本增加不大,你先测试完其他部分,最后把天线设计加进去就可以了。
TI有专门的文档,都讲得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设计就是4层板,天线部分是不能有地线层的。
改成2层板需要调整PCB板载天线的长度。这个计算没有用, ...

我这边做好后能不能发给你审核下,我用的是pADS,如果打不开我导成PDF给你

网友:
。可惜我也没有什么工具去帮你核对,最好的方法就是打板后测试,能在设计图上看出名堂的是另外高手的射频工程师啊。

网友:
板载天线的传输距离是最差的,想要提升通讯距离至少需要改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