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FP收音与环境温度

楼主:
    我设计出来的RDA5807FP收音机出现以下问题:    1.在环境温度升高过程中,收音效果会变差。35度以上就会变差,40度以后就很多噪声了。55度以上无输出。温度降下来后变为正常。

    2.还有的在常温下测试也是很多噪声,有的还收不到台。

请问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温度有关,那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或者你的内部有与温度有关的器件,例如温度上升,导致频率偏移,所以没有输出,要么就是器件不行,我们也遇到过器件在高温下不工作的情况,更换好的器件,就没问题了。

常温下有噪声,那就是信噪比太差了。那就是前端没有设计好,先带通,在低噪放,要设计好,我估计肯定没问题。市面的所有接收机都是这个模式。

网友A:
我这个收音是用在大型桑盒设备里的,与其它控制器容为一体。环境温度是变化的。
RDA5807芯片控制是通过控制总线与控制芯片边接实现控制的,这个与程序有没有关呢?
还有就是有不起振的现象产生。处理下就可以收到台。但高温状态下,总体都不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收音是用在大型桑盒设备里的,与其它控制器容为一体。环境温度是变化的。
RDA5807芯片控制是通过控 ...

还是先看看程序,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只有写程序的人才知道。还有你说不起振,我估计是不是你的电路存在问题,或者是某些阻值或者是容值有误,导致的、我估计温度高收不到台,还是与芯片本身有关,你可以做实验,拿出来用热风枪吹,看看出现这个现象不,要是出现那就是芯片本身问题。要是不出现,那就是设备里面兼容的问题,要当场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看看程序,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只有写程序的人才知道。还有你说不起振,我估计是不是你的电路存在 ...

拿热风枪吹,温度升高很快就不行了。我也用电铬铁试过,接近RDA5807FP很快就没有声音了。拿开铬铁又可以灰复。但卖芯片的都说没问题。我问过很多家,而且这款现在的出货量还很大。

网友:
如果是RDA5807的问题。请问一下,有哪些质量很稳定的芯片呢。

网友:
换芯片试了没?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兄弟: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网友:
RDA5807M的温度范围要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问题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