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式焊盘在连接内电层时,是直接打旁路孔进去吗

楼主:
请问论坛的高手:贴片式焊盘在连接内电层时,是直接打旁路孔进去吗
看帖子说,焊盘上最好不要打孔。
然后内电层怎么与电源和地相连啊。

网友A:
内电层也是层啊。。如果没有内电层的话你平常遇到顶层要跟底层连接的时候你怎么操作的?在焊盘旁边打过孔,不要在焊盘上打过孔啊。当然过孔还有通孔,埋孔,盲孔之分,但是如果你的板子要求不高的话,我估计你会问这个也是要求不会很高。所以直接通孔的打过去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也是层啊。。如果没有内电层的话你平常遇到顶层要跟底层连接的时候你怎么操作的?在焊盘旁边打 ...

谢谢啊,本人菜鸟啊。
再问下,就是我在焊盘旁边放置一个通孔连接电源,通孔大小对供电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本人菜鸟啊。
再问下,就是我在焊盘旁边放置一个通孔连接电源,通孔大小对供电有影响吗

影响是有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很大。但是过孔大小还跟工艺有关,一般来说孔径小比较好,但是孔径越小费用比较高。所以你选个一般的合适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C:
过孔千万别打在焊盘上,除非走线炒鸡密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是有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很大。但是过孔大小还跟工艺有关,一般来说孔径小比较好,但是孔径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还问个问题啊,比如一块区域是贴片式的电源,挨得比较近,是在多数焊盘边上打孔接内电层好还是先通过布线连接再打少量孔接内电层好。

网友D:
印象中,过孔不打在焊盘上,主要是因为在SMT过炉时,焊锡可能会流过过孔,使得焊盘缺锡甚至无锡,而在另一面容易造成短路,所以一般过孔要离焊盘一定的距离才行。如果从这方面考虑,只要不是通孔,那打在焊盘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千万别打在焊盘上,除非走线炒鸡密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过孔不打在焊盘上,主要是因为在SMT过炉时,焊锡可能会流过过孔,使得焊盘缺锡甚至无锡,而在另一 ...

其实我还觉得是否会造成贴片引脚与焊盘的接触面积减小,引起接触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还觉得是否会造成贴片引脚与焊盘的接触面积减小,引起接触不好呢

只要没漏锡到另一面,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