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么画蛇形差分线

楼主:
类似这种的蛇形差分线怎么画?会画蛇形线和差分线,但是不知道这种怎么画?具体操作流程是怎样的?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这两个文章,看过后就明白了。
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Altium Desinger怎么走蛇形线

网友B:
一般是先设定差分,然后再等长

网友:
1楼的图不完全是差分,相对好画,是几个半圆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先设定差分,然后再等长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这两个文章,看过后就明白了。
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Altium Desinger怎 ...

顶起来,就是这么容易。O(∩_∩)O哈哈~

网友C:
怎样收藏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收藏文章?

1楼帖子下方,有收藏按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这两个文章,看过后就明白了。
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Altium Desinger怎 ...

分别设置可以;同时差分+蛇形就是不能像上面楼主贴图的那样走单独走也走不出上面楼主贴图那种,两个弧度同个方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分别设置可以;同时差分+蛇形就是不能像上面楼主贴图的那样走单独走也走不出上面楼主贴图那种,两个弧度 ...

同时走的这种我没这么尝试过哦。是软件上不可以还是说没掌握到方法我也不知道。
不然你论坛发帖问问看有没了解的网友能帮你解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走的这种我没这么尝试过哦。是软件上不可以还是说没掌握到方法我也不知道。
不然你论坛发帖问问看有 ...

好的。

网友E:
同走不出,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搞了一天了。现在心态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走不出,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搞了一天了。现在心态炸了。

说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E:
你好。万分感谢。

我是先走好了差分线。准备用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调整差分线为蛇形线。但是设置了蛇形参数然后拖动我想要修改的差分线就是一点也拖不动。蛇形参数如图3,我是改了很多次的蛇形参数就是拖不不出蛇形出来。就是图4 这样,出现了这个长度框框,但是却拖不动,没有反应。

我这个差分线的宽度时0.254mm,间距是0.2mm.差分线规则如图5 。

如果你知道的话,还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图1 差分线

图2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

图3 蛇形参数

图4 拖动 没反应

图5 差分线规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万分感谢。 我是先走好了差分线。准备用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调整差分线为蛇形 ...

这个勾不用勾,勾上就不能画出来

网友:
或者在走线情况下,点击快捷键 Shift + A 切换成蛇形走线

是否进行蛇形线的走线呢

网友F:
然后再进行TAB

进行设置参数

根据自主长度,网络长度,规则长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勾不用勾,勾上就不能画出来

万分感谢。刚才试了。的确不勾选可以走出蛇形差分。但是如果不勾选的话,他就不能自动走到我需要的线长。就会比我所需要的长一些或者短一些。

再次万分感谢。请问这是她的软件bug吗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分感谢。刚才试了。的确不勾选可以走出蛇形差分。但是如果不勾选的话,他就不能自动走到我需要的线长。 ...

不同的版本不确定是否bu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后再进行TAB 进行设置参数 根据自主长度,网络长度,规则长度

抱歉,刚没看到你的这条回复。单根走线可以shift +A 直接切换蛇形。但是差分切换不动。

另外十分感谢。我这是15版本的。17版也是这样,不能勾选那个clip,否则差分走不出蛇形线

网友F(2019-12-01):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