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D的样例 SOC_EPWM的的问题

楼主:
Adca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这句话应该是中断脉冲在 ADC 结果锁存到结果寄存器可的一个周期前产生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1 Generate the EPWMxSOCA pulse on the first event 这个事件1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呢?

AdcdRegs.ADCINTSEL1N2.bit.INT1SEL = 3;   EOC3 is trigger for ADCINT1 这句话应该就是设置转换结束也就是eoc3触发adc1中断的一个声明

所以   到底中断在什么时候产生? 什么时候进入中断? 第一句和第三句是一个意思的吧 ?

网友:
建议你可以看下芯片手册,关于PWM如何触发adc的

网友:
EPWM触发soc事件,进而触发ADC采样。
INTPULSEPOS是说ADC采样完成的中断什么时候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