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台式机该注意些啥?

楼主:
最近本本卡的要死,想买一台式机,网上瞅了瞅,我卡,相同配置的机子价格和四年前一样,???,台式机发展也太慢了,跟猪肉一样不掉价啊,无语。。。于是乎就产生了想自组一台的想法,大概卡了一下i3,500g,4gHz,4核,独显2g,vga,光驱这种配置的主板五六百,i5的要一千二左右,加22寸的显示器(一千左右),加键盘鼠标等零件,3500不到啊,貌似划算的多,但没搞过不知道水深还是浅?望各位神仙们指导一二,帐是不是这么算的,该注意些啥。

网友A:
不知道你所在城市装机市场是什么价格,你可以拉个配置单去询价然后回来在一些电商网站上看看差价。我在北京,离中关村也不远,但是要装机的话我情愿在网上买回来自己装

网友B:
在京东凑齐就行,去实体店容易被坑。台式机除了携带不方便,剩下全是优点,容易扩展这个最爽,随便挂硬盘。。。

网友C:
装台式机还是比较省钱 不过网上卖的比较便宜的套装还是不放心,一些网站上有模拟装机 你可以试试搭配  然后再决定怎么装

网友D:
1、独显是个很宽的概念,便宜的不到500,好点的就1000,再贵的也有很多。
2、机箱和电源也不是小钱。
3、500g硬盘不比1t的便宜好多。
4、给你参考下,我14年自己装的,光主机就用了3.5k,而且还不是啥好配置,除了显卡能看得过去点。去了u盘和插座,都是3.5k多

网友E:
某东攒一个即可。已经攒过几次了,还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500g有点少了,应该是256的ssd加上至少2T的硬盘了

网友:
我也想组装电脑,没经验

网友G:
某富豪有经验啊@nemo1991

网友:
主机性能按自己要求来,不玩游戏的集成显卡就可以。显示器,鼠标,键盘一定要对自己好点。风扇选静音的,不然晚上吵死

网友H:
好像还要顾及到各个模块的兼容性吧,当年宿舍有个发烧友,每次他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我都装作听得懂的样子

网友I:
卡吧基佬在此。。。。多去贴吧看看就好了,,千万别买整机。

CPU淘宝买散片,其余全部京东购买,正好618二手东有活动打折的,可以关注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某富豪有经验啊@nemo1991

啊!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某富豪有经验啊@nemo1991

不过我组装的一般都贵一些。。。喜欢好东西。。。

网友J:
去年底在某东买的雷暴系列的

网友K:
几年前的I3和I5与现在的I3和I5是不同的

网友L:
要配的话,尽量找双11或者6.18这种做活动的时候买。JD或者天猫旗舰店都可以。
这是我去年双11配的主机清单,花了4000多。
CPU: i7-6700
GPU:无。不玩游戏,i7集显够用
主板:MSI z170-krait
内存:芝奇DDR4 16G
硬盘:浦科特M6S 128G + 希捷 7200 1TB
电源:航嘉Jumper450b
机箱:先马 黑洞

好的CPU和大内存对虚拟机编LINUX image很有帮助。

记得一定要抢券(那种满2000-200,满1000-100)在配上本身节日做的活动,大部分器件都可以7-8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配的话,尽量找双11或者6.18这种做活动的时候买。JD或者天猫旗舰店都可以。
这是我去年双11配的主机清单 ...

好吧,那就等到6.18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的I3和I5与现在的I3和I5是不同的

没多大不同,芯片工艺能有那么快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在城市装机市场是什么价格,你可以拉个配置单去询价然后回来在一些电商网站上看看差价。我在北京 ...

必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京东凑齐就行,去实体店容易被坑。台式机除了携带不方便,剩下全是优点,容易扩展这个最爽,随便挂硬盘。 ...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台式机还是比较省钱 不过网上卖的比较便宜的套装还是不放心,一些网站上有模拟装机 你可以试试搭配  然后 ...

这个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D:
1、独显是个很宽的概念,便宜的不到500,好点的就1000,再贵的也有很多。
2、机箱和电源也不是小钱。
3、 ...

你这全是牌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东攒一个即可。已经攒过几次了,还可以,没什么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g有点少了,应该是256的ssd加上至少2T的硬盘了

硬盘500g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还要顾及到各个模块的兼容性吧,当年宿舍有个发烧友,每次他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我都装作听得懂的样子

这个必然,配的时候肯定不是瞎配,主要在频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吧基佬在此。。。。多去贴吧看看就好了,,千万别买整机。

CPU淘宝买散片,其余全部京东购买, ...

okok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年底在某东买的雷暴系列的

还是自己装吧,干这行的总想DIY

网友:
500G就够?电影什么的随便放几个就得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全是牌子啊

还好吧,牌子货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