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到,有个机械臂方案想用soc,大家参谋参谋

楼主:
想模仿ABB IRB120大小的机械手,伺服简配为步进,配编码器闭环控制,大部分部件选择国产性价比好的,把成本控制住,主控系统有arduino 单片机 DSP 多轴控制板等,综合下来,想要获得高精度高反应速度,还是要FPGA+控制器最佳,正好看到CYCLONE V已经内嵌硬核了,altera也做了个delta机械人推他们的片子。

arm负责和PC通信,同时计算运动轨迹。自身有一套简单的机械臂编程系统,方便脱机使用。FPGA就是控制驱动完成高速精确的位置控制

开发板看的友晶的 DE0 SOC版,不是很贵,基本功能够满足了,资料也还算多。

因为之前只做过单片机,linux实在不是很熟悉,到时要把系统跑上去,并完成一套编程系统可能会是我的难点,我有想过要么加一个触摸屏人机界面,arm裸跑,可能对我的开发难度会小点。。。。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告诉我linux很简单,很好玩,让我入坑啊~~~

好了 问下大家
多轴运动计算逆解析等还没仔细研究,不过会涉及浮点数矩阵运算,三角函数运算等,不知道单纯FPGA能否胜任?
主要是怕后面arm系统可能会不断加一些东西上去,会不会影响他控制速度精度(做轨迹控制的时候,越精确运算量越大,要是能直接硬件撘出来那就NB拉)。
然后,quartus能破解,DS-5只能试用?   项目就2、3个人开发,周期会很长、很长,每个月我都去申请一个license吗?

网友A:
license改MAC申请,或者改系统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cense改MAC申请,或者改系统时间吧

有点痛苦。。。。
完成FPGA部分以及系统植入后,单纯再linux下开发应用,还需要用到DS-5吗
问题比较弱,linux真的是连门都还没入- -

网友:
楼主,你好:
要是我自己弄,会这么干
1.用FPGA,先简单把一个轴的控制,独立出来,做出来
2.复制到六个轴
3.选一简单上位接口,如串口,用串口先手动控制手臂
4.学习算法,本人数学比较差。
5.算法在软件上实现下,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功能OK否
6.功能OK了,看要不要固话,还是直接用软件搞
7.大致能动了,debug+改进

网友B:
我有一毛病,看不见图,不舒服。
楼主的目标是手臂,留图留个念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毛病,看不见图,不舒服。
楼主的目标是手臂,留图留个念想。

-______- 好吧。。。就是这货。
ABB的东西的确好,运动速度还有精度,就是太贵了,这个最小的也要10多W。

控制系统考虑SOC或者稳妥点,FPGA+ARM双芯片,可能开发难度简单点哦。

网友B:
支持楼主,我也感觉,随着电子的发展,和代工水平的提高,
国内的机械会越做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我也感觉,随着电子的发展,和代工水平的提高,
国内的机械会越做越好

诶,电机比不上,减速器比不上,就连个轴承,国内都找不到几家能做的。
也怪不了,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谁能大手笔投入研发呢~~
我们想搞个机器人,还不是得紧巴巴拽着钞票找国产里好一点的用。

我要把ABB机器人拆了,照着零件一个一个买回来组装,估计材料成本就7、8万了,

诶  一步一步来,先把整套东西理顺了,方案都没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诶,电机比不上,减速器比不上,就连个轴承,国内都找不到几家能做的。
也怪不了,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谁 ...

楼主开始就能定下,一步一步来,说明想的比较多,挺用心的。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要是我自己弄,会这么干
1.用FPGA,先简单把一个轴的控制,独立出来,做出来
2.复制到六个 ...

恩  大致就这么个思路,主要是靠FPGA高速实时处理的能力,来确保高速运动下的姿态控制。

现在就是找哪个方案合适,  SOC 还是 ZYNQ 还是FPGA+ARM双芯片。   综合考虑开发难度成本。
其实现在PC最小系统也很便宜,倒是也可以FPGA+X86组合,这样软件开发难度一下子下来了,VC++还是比较熟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痛苦。。。。
完成FPGA部分以及系统植入后,单纯再linux下开发应用,还需要用到DS-5吗
问题比较弱 ...

可以选择不适用ds-5,可以使用linux下的交叉编译链,都是开源免费的,不过用起来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要是我自己弄,会这么干
1.用FPGA,先简单把一个轴的控制,独立出来,做出来
2.复制到六个 ...

主板应该比这个DE0 SOC便宜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诶,电机比不上,减速器比不上,就连个轴承,国内都找不到几家能做的。
也怪不了,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谁 ...

倒是想听楼主讲讲国内的轴承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不适用ds-5,可以使用linux下的交叉编译链,都是开源免费的,不过用起来比较麻烦了

诶  看到linux头大,一直没静下来好好学。

实在不行搞FPGA+X86平台,网口USB或PCI链接,电脑上开发上位机程序简单多了,性能也好一点,实际成本也不会差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倒是想听楼主讲讲国内的轴承现状

当然我也不是这行,不能说很清楚,但是国产的和日本的,精度差一级,材质差N级。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普通轴承,国产的都还可以,价格也实惠。一些负荷特别大的部位用的轴承就体现出效果了,精度和寿命相当明显。
其实我们所有产业都有通病,产品利润薄,研发投入不足,无高新产品支持,利润越来越薄。。。我们也是逼着寻求一些新领域产品,不然吃老本终究要夸

不是每个企业都是两桶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我也不是这行,不能说很清楚,但是国产的和日本的,精度差一级,材质差N级。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

看到好多人都拿轴承说事,是加工水平不行吗?是原材料跟不上吗?还是行业风气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好多人都拿轴承说事,是加工水平不行吗?是原材料跟不上吗?还是行业风气什么的?

设备可以进口,但是技术员、质量人员意识跟不上,无法发挥设备的能力
使用最多的深沟滚珠轴承这类,国产几个大厂的还是可靠的,正常使用没问题,因为用量大,对工艺相对重视。

材料差距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了。国内那么多炼钢厂,你见哪家有开发出什么特别好的钢材,领先世界水平吗?他们都忙着扩产能呢。。。。。然后这两年SB了,产能严重过剩。    材料和德国日本真的差了不知道多少年。

不光轴承行业,大部分都这样,像华为,累积第一桶金后能投入研发并取得成功的还是少数企业。

网友:
以前刚开始工作学FPGA在EDNCHINA,后来有几年没怎么动FPGA了,刚看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活跃了,还是这边氛围好哦,又有动力继续学习啦~~

网友D:
看看最近挺火的Dobot   7Bot 这些   把工业机械臂做到桌面   楼主要往哪个方向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最近挺火的Dobot   7Bot 这些   把工业机械臂做到桌面   楼主要往哪个方向搞

依旧是工业,不是玩具,要高精度,高速度,有一定载荷。   针对工业轻量重复工作。   包括小件制品上下料,小件制品喷涂 上胶 装配。  甚至拧螺丝 装壳等。总之是生产力工具

最近富士康上了一堆机器人,替换了人工,效果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机器人绝对是工业发展方向。只是目前价格太高,小型应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