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上跑lua

楼主:
说到Lua.......
就是个脚本语言,水果说,不就是个命令行么?嗯,我觉得也像,就是个shell bat之类的呗。
只不过shell依赖unix环境,bat依赖 windows

而lua这一类的脚本语言,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依赖任何操作系统。
不过,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具体解释 Lua是啥。

简单地说,Lua和Python比较类似,就是脚本语言,对于脚本语言,目前我贫乏的大脑里只能联想到bat脚本可以很方便地组合小exe然后定制小软件。

好吧,翻来覆去来来去去还是这么一句,不说了。下面沙发说点正事。

网友:
二层占楼
在啥平台上跑的?stm32吗,点个灯让吾等膜拜一下。。

网友:
先说说怎么跑起来吧。

三句不离本行,我是个搞单片机的,当然就关心怎么在单片机上运行。
以前我就知道了有个专门针对 embed的版本叫 eLua,很良心的是,这次他说的嵌入式,包括stm32这类单片机,而不是动不动就embed linux。
这得益于 Lua真的很小。

有个数据统计是,在PC上,全功能的Lua编译出来大概是120K,与之相比,python是八九百K,而Perl是1.1M。
但是,其实我玩了一下后感觉,其实Lua内核其实很小,为什么捏。
因为这个Elua融合了很多其他库,但它全部加起来也就40K.

所以一开始我非常happy地想从elua开始。

可是,我瞅了好几次,始终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没办法了。

我最后想,既然Lua这么小,还有人说直接从源码编译,我突然想起以前我编译 单元测试框架 Unity的事情,于是我想,不就是一个C库么,得,我自己玩。

于是跑到Lua官网,最后看了一圈,下了一份代码回来自个加入一个我之前玩的 stm32f429i的工程里。编译,调用一下,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唯一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是要融入自己的程序,就是说Lua只是作为一个程序组件,那你就不要加入lua.c luac.c这两个头文件。

关于这两个,下边稍微有点详细解释。

网友:
其实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没事就在家里寂寞空虚冷的玩了一下PC上的lua.
当时跑的是已经在windows下编译好的 LuaDist。
其实说实在的,我当时跑着跑着的感觉,就觉得自己是在玩cmd命令行而已。
又有点像我以前尝鲜玩Python一样。

在它上面可以输入很多很简单的又很像C库的一些命令,比如说
print("xxxx")
真心的连个f都不用写了。
非常接近自然语言,最重要的,丫还不用编译......

但我其实没有怎么玩下去。
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不是特别明白这货到底是什么

网友:
但是这次,我自个编译 lua了。
虽然我搜百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要记得 把 lua.c luac.c去掉,可是我很好奇啊。
我就不去试试。

结果就编译失败了——那会我还没下班,没忍住好奇,只是在codeblocks上试着编译一个来玩玩。

于是我发现,问题出在
lua.c luac.c里都各自有了一个main函数。

既然如此,如果再和自己的main函数混在一起那肯定不能通过编译的。

这时候我搜百度,得到的最有用的答案只有六个字。

lua.c编译出来的是 lua解释器,luac.c编译出来的是 lua编译器。
这是个什么鬼?

lua.c编译后跑了一下,得到一个和我以前运行LuaDist一模一样的界面,我在上面试着输入了一句 print("xxx");
一回车果然如此。

这时候我继续搜索 luac.c这个所谓的编译器又是个什么鬼?

其实我以前玩的时候就没搞明白过这个编译器是个什么东西,不是说lua只是个脚本语言么,不是说不要编译么,那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到最后我还是啥解释都没找到,都基本想买本 lua程序设计回来看了。

但我回想了一下,在搜的过程里,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唯一有实质性的答案是

用luac.c可以运行 .lua后缀的lua文件。

网友:
所以我也基本放弃了继续无谓的搜索。
我发现不仅百度问不出啥,就是直接搜yahoo还是没有。

所以说,很可能是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问题。

于是我感觉了一下这个答案。
可以运行lua文件。

于是我综合了一下,心理大致有了一个理解:

所谓解释器,应该就是类似于shell或者cmd窗口,它们可以接受命令,并解释执行。
而编译器,它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理解 lua这种语言特有的文件,其后缀就是 .lua
正如c语言其后缀就是.c

而lua文件构成的必然也是 那些可以在 lua解释器里 运行的语句,命令。

这个过程,可以打个非常具体的比喻就是

lua的解释器就相当于windows下的cmd窗口,编译器就类似于可以执行bat的cmd程序;
在linux下,解释器相当于 终端,编译器相当于 shell脚本工具 sh

网友:
至于lua栽到 单片机上能干嘛,这也是我下一步在想的事情

目前,我对于lua的唯一想法就是 脚本,然后可以用字符串描述要调用的C函数......
除此以外,真心我贫乏的大脑再无第二种想象。

当然,像elua那样我也看着觉得挺累,没啥意思,看来我去中心化的倾向真是太重了。
我从来没想过让lua当一个单片机程序的主控,我只是希望使用lua的一些方便特性而已

好了,11点了,洗澡撤了~~~

回头慢慢玩吧。
lua有份教程有中文版本,回头我捣鼓上来,边看边想想可以怎么玩。
已发帖上传了这份pdf

因为我突然该死的觉得,假使现在没有lua,我也好像知道怎么实现 这种通过字符串调用函数的方法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甚至涉及了编译连接过程的事情,谁知道它丫的这么偷鸡.......
不过想想也是,lua本来就是一门很小很简洁的语言,既然都是纯C,那还能有什么别的神奇手段,还不是我以前自己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层占楼
在啥平台上跑的?stm32吗,点个灯让吾等膜拜一下。。

stm32f429i
其实啥平台都能,随意~~

网友B:
求助怎么在DOS下执行bat程序?我这边有个bat程序要升级。另外Qt也是多平台的,我感觉比lua好,但看到很多都是嵌入式应用,没用它来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怎么在DOS下执行bat程序?我这边有个bat程序要升级。另外Qt也是多平台的,我感觉比lua好,但看到很多都 ...

直接点击那个bat文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怎么在DOS下执行bat程序?我这边有个bat程序要升级。另外Qt也是多平台的,我感觉比lua好,但看到很多都 ...

dos,你说的是cmd窗口吧?
直接输入那个bat的名字啊,当然你得设置好路径找到它。要么去它的文件夹下执行

网友D:
F7discovery全力支持楼主,期待楼主无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F7discovery全力支持楼主,期待楼主无脑教程

怎么无脑了

网友D:
SORRY,我表述有问题,我喜欢无脑的教程,希望您能把教程整的简单易懂一些,要不我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RRY,我表述有问题,我喜欢无脑的教程,希望您能把教程整的简单易懂一些,要不我跟不上

嘿嘿,其实我知道的,逗你玩呢
最爱这种无脑教程了,每次我看到一些教程我无从下手我就想抽死丫的去,真的是,欺负我没玩过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s,你说的是cmd窗口吧?
直接输入那个bat的名字啊,当然你得设置好路径找到它。要么去它的文件夹下执 ...

好的我试一下,这边有个固件升级

网友E:
其实lua就是解释型语言(好像是这么叫的吧),类似我们小时候学的basic语言。

我一直有一点搞不清楚,如果用lua,保密性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lua就是解释型语言(好像是这么叫的吧),类似我们小时候学的basic语言。

我一直有一点搞不清楚,如 ...

神马安全性?

对了,其实我现在反而不觉得lua是一门语言,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
程序库。

当然,这可能与我对lua还不够了解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马安全性?

对了,其实我现在反而不觉得lua是一门语言,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
程序库。

当然,这 ...

保密性!

我的意思是别人是否可以轻易读出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密性!

我的意思是别人是否可以轻易读出你的程序?

读个鸡蛋。
这就和普通库的开发一样。

网友:
大家说的我都好陌生

网友F:
可以,不错的,micropython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呢?没用过,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错的,micropython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呢?没用过,不太懂。

py和lua的区别
功能更精简,代码更小。
但够用的时候,lua王道,在单片机上,跑lua应该比py好很多

事实上我现在发现lua还是有点大,我还在精简。只要批处理功能

网友:
期待LZ后续的教程。把帖子看了一遍,貌似我稍微有点明白这东西是个啥了。其他的参考资料看的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G:
我也好期待,我打算用Lua写点智能化的东西出来,就用在stm32上。速度慢点也不重要。楼点精简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好期待,我打算用Lua写点智能化的东西出来,就用在stm32上。速度慢点也不重要。楼点精简得怎么样了?

考虑用tcc
不知道编译出来多大。
它比起lua有一个地方最明显有优势

不需要每个函数重新按lua的接口封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用tcc
不知道编译出来多大。
它比起lua有一个地方最明显有优势

不需要每个函数重新按lua的接口 ...

你说的tcc,是不是Tiny C Compiler。
我感觉Lua解析器弄出100K,还是有点大的。源文件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精简?如果Lua转变成一种半编译的中间码,再解析,会不会代码体积更小,速度更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tcc,是不是Tiny C Compiler。
我感觉Lua解析器弄出100K,还是有点大的。源文件是不是有一些可以 ...

什么叫 半编译,这个我不理解。

是的,tcc 就是 tiny c compiler,号称最小的C编译器

网友:
马克一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 半编译,这个我不理解。

是的,tcc 就是 tiny c compiler,号称最小的C编译器

编译有一种是多层编译,就是将源代码先语句认别转换成一个不用认别的内部代码,又叫中间码。然后再做语法识别做下一层的编译。有可能经过多层编译,每一层都以一种不同的内部定义的代码形式表达,到最后成为汇编。
我的意思是只做一层或二层的编译,产生的代码其本就是BIN文件。但又不是CPU机器码。单片机读取后,不用做认别的工作,直接读二进制指令工作。而不是读文体再识别。这个二进制指令,不是指CPU的机器码,而是解译器内部定义的。

对了,可能跟你说的tcc的思路有点像。

你说的tcc,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译有一种是多层编译,就是将源代码先语句认别转换成一个不用认别的内部代码,又叫中间码。然后再做语法 ...

那什么你先把错别字改改,我真心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译有一种是多层编译,就是将源代码先语句认别转换成一个不用认别的内部代码,又叫中间码。然后再做语法 ...

tcc就是个编译器,你说它怎么操作。
只是他很小,所以比一般的编译器可用在更多的范围的机器上
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成功编译,所以还是不知道到底小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如果不能小到Kbytes级别,那意义不大

网友H:
tcc搞定了么?然而看介绍说100k也是够大的。
另外tcc需要文件系统支持么?上个fs也麻烦。

lua的部分,核心区mdk编译40k(O3优化25k),但是baselib就要翻倍。
sting库和table库还需要20k左右(O3优化减半)
抛弃了这些库,lua的优势大大减少。
还是要仔细斟酌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编译有一种是多层编译,就是将源代码先语句认别转换成一个不用认别的内部代码,又叫中间码。然后再做语法 ...

java和.net就是这种方式。oracle数据库的存储过程也是(P-Code)
lua也是。
tcc好像也可以:
--------------------------------------摘录,未证实-----------------------------
TCC可以不编译C程序,而是把它直接运行,就像脚本解释语言那样。命令行如下:
    tcc  -run hello.c
效果:hello.c不需编译,直接运行了
这个将C程序直接运行的功能,是TCC独有的,其它C编译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tcc搞定了么?然而看介绍说100k也是够大的。
另外tcc需要文件系统支持么?上个fs也麻烦。

lua的部分, ...

其实我也一直很担心tcc还是很大,毕竟那货是一编译器。
但我春节在家的时候,实在折腾看不到什么详细数据,也只好试试。
最关键是,tcc对C的调用有一种非常“天然”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有超级巨大的吸引力,基本没法抵抗。
相比于lua还要转一次接口。

我此前对lua的计划也是,去掉那些非必要的解释功能。
那帮人是搞PC的,老子是搞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tcc搞定了么?然而看介绍说100k也是够大的。
另外tcc需要文件系统支持么?上个fs也麻烦。

lua的部分, ...

一直没时间搞,别提了......
学车都没时间,就,就这周末打算报个名.......

网友:
引用 网友H:
java和.net就是这种方式。oracle数据库的存储过程也是(P-Code)
lua也是。
tcc好像也可以:
-------- ...

对了,老兄你试过没?
我当时本想找一个tcc在PC上的例程也好,然而都没找到。
最后我感觉了一下,似乎只有一条路走,根据makefile的指示,在cb上建一个tcc工程。
别跟我说在windows搞cygwin之类的,我都快想吐了,实在不行我还不如直接切到ubuntu下验证

诶,对啊,我为毛那么傻,我ubuntu硬盘白留的啊....我去

不过最重要的我还是要用一种这样的方式:
做一个项目,然后把tcc编译成一个库,供项目调用,哪怕是在pc上我也是要先这么试试,才能知道具体多大,要什么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H:
tcc搞定了么?然而看介绍说100k也是够大的。
另外tcc需要文件系统支持么?上个fs也麻烦。

lua的部分, ...

lua的baselib带哪些东西,这个是用Lua必须的吗?
核心区是指编译器+虚拟机吗?

网友: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