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11 RFID模块开发 +【ST主题月】

楼主:
做了各种非接触智能卡模块,一有新器件出来,就想试试能不能做读卡器,之前做过stm32f103+rc522的,这次准备试试STM32L011+rc522,准备先直接移植,再换掉rc522,用同样SPI接口的FM17520。

网友A:
FM17520?能刷B卡吗?

网友:
亮出来,亮出来

网友B:
RC522用过,楼主是怎么匹配电容的?还有线圈的匝数补偿怎么做的?画板子的时候是尽量避免直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17520?能刷B卡吗?

只支持 ISO/IEC 14443 TypeA,不过FM17550支持TypeB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522用过,楼主是怎么匹配电容的?还有线圈的匝数补偿怎么做的?画板子的时候是尽量避免直角么?

尽量避免直角

网友B:
那电容匹配呢,算出天线的等效电感和电阻之后,与电容的匹配值该如何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匹配呢,算出天线的等效电感和电阻之后,与电容的匹配值该如何匹配

用工具算个大概范围,然后调试,测出效果比较好的配套值,对距离没有太高要求的话,直接焊上也能读。

网友:
楼主可有固件库STM32L011的,能给份我不?谢谢我QQ792837284,发邮件也行拜托了

网友:
877655773@qq.com,楼主麻烦发邮箱给我。   我最近要弄FM17550,。。。。。  麻烦了

网友:
如果不能给我源码的话,给我一些软件的提示也可以。现在没头绪....

网友:
楼主最后有搞FM17520么,我刚开始调,能给个代码参考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麻烦发邮箱给我。   我最近要弄FM17550,。。。。。  麻烦了

弄出来了么,能让我参考下么,我用 的是FM17520

网友:
楼主匹配线圈是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网分?我也一直在用FM17520 比较难得有两个问题:1、射频工作时功耗问题。
2、兼容好多厂家的射频卡问题。不断的修改电容的值来匹配,很麻烦。楼主有什么高见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