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判断热源或者光源的方位?

楼主:
如题,想做一个智能定向灭火设备,需要可以判断起火方位,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学生小白~)
初步想法是通过烟雾,光,热综合判断是否起火及起火方位,但是对传感器了解的不多,不清楚怎么选择。

网友:
51的基础实验啊。
红外二极管就行啊,
牛逼的可以加个测温跟烟雾!

网友:
红外图象肯定可以。不过红外图象比较贵,如果对方位角度分辨率要求不是很高,用红外二极管加机械扫描方式比较便宜。

网友:
大学是做过灭火的小车,不过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方案是红外二极管找方位,光敏电阻测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