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频信号叠加在直流系统,信号是怎么走呢?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加一个低频交流方波信号(大概正负三、四十伏)在一个直流高压系统,低频信号是怎么走的呢?想测量R7两端电压,注Rp、Rn阻值一样和不一样两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那指的这两个数,能根据公式算出来吗?

R7 得到的,都是 直流高压跟交流方波 的叠加电压,
任何一个电压有变,对 R7 上的分压都有影响,不管 Rp和Rn 相等与否,
如果 Rp=Rn,则 R7 上的交流方波就对称,这些数值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只是我不会算而矣)。

网友A:
那个低频方波面对的,也是个电桥,那就有 顺串联与反串联 两种走法,顺串联通道的电流会增加,反串联方向的电流则减小,
如果 Rp≠Rn,R7 就有固定的电压,使方波的基线偏移,如果频率够低,可见到表针摆动,频率更低的话,可见表针轮流指出两个数值。

网友C:
按照电桥分析。红三角形图标不要。
Rp=Rn,在R7两端电压是矩形波信号幅度。Rp与Rn不等,按照电桥比例计算。

网友C:
以后引用别人的帖,要注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引用别人的帖,要注明。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电桥分析。红三角形图标不要。
Rp=Rn,在R7两端电压是矩形波信号幅度。Rp与Rn不等,按照电桥比例计算 ...

当Rp和Rn不同是,高压电源是不是对信号有影响。相同时可把电源看成断路,

网友:
不加矩形波时,a点的电动势为225V,假如Rn》Rp则0点电动势为450V,则用225-400=-175V,然后和矩形波叠加吗?

网友C:
电路所有的点都以地(即0端)为参考基准点,当Rp/Rn=R2/R3时,0=a=0v,则450V对地是+-225V。
"假如Rn》Rp则0点电动势为450V",错!是450/2=225V。
假如,将a点设为地,分析就更清楚。随便说一下,“地”是人为设定的,有人称为公共接线端,除非用导线连接地球,才是真正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所有的点都以地(即0端)为参考基准点,当Rp/Rn=R2/R3时,0=a=0v,则450V对地是+-225V。
"假如Rn》Rp则 ...

Rn和Rp不是串联然后和高压组成回路。两电阻不等,0点电动势怎么是225V

网友:
你自己要学会看书理解,自己思考判断。这样发帖问答,不会学到东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Rp和Rn不同是,高压电源是不是对信号有影响。相同时可把电源看成断路,

如果 Rp=Rn,则 方波源的活动或电源电压的波动 都只会影响各电阻的电流 而不会影响两个源的输出电流,两个源的输出电流只因应自己的电压而变化,有线双工通话器的其中一种双工方式,就是利用这个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低频方波面对的,也是个电桥,那就有 顺串联与反串联 两种走法,顺串联通道的电流会增加,反串联方向的 ...

请问,高压对这个脉冲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低频方波面对的,也是个电桥,那就有 顺串联与反串联 两种走法,顺串联通道的电流会增加,反串联方向的 ...

再请问,那指的这两个数,能根据公式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 得到的,都是 直流高压跟交流方波 的叠加电压,
任何一个电压有变,对 R7 上的分压都有影响,不管 Rp ...

好的,谢谢。

网友:
请问推荐一些资料,跟着有关的,可以计算出数值的资料

网友:
请问您认识会算的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