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微安级电流?

楼主:
10芯积分
产品测试需要测微安级电流,就是按一下产品上的reset键,MCU进入待机状态,正常产品待机电流是5微安左右,请问用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到?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啊?精密电阻变换为电压再用运放放大至STM32,还是直接用运放进行I/V转换然后给STM32?请教各位高手,MCU以前只玩过51,平时是搞搞.NET开发的,自己想多学点,软硬都会,谢谢,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建议高精度电阻采样,然后运放多级放大后进入STM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高精度电阻采样,然后运放多级放大后进入STM32。

谢谢答复,有网友建议说用INA12X系列的仪表放大器做效果比较好,您觉得呢?因为我这要保证0.01μa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答复,有网友建议说用INA12X系列的仪表放大器做效果比较好,您觉得呢?因为我这要保证0.01μa的精度 ...

0.01uA精度。。。。这是nA级了= =。。。意味着你需要10nA的精度那么至少要1nA的分辨率=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答复,有网友建议说用INA12X系列的仪表放大器做效果比较好,您觉得呢?因为我这要保证0.01μa的精度 ...

。。。你这个精度确实要用高精度的ADC芯片来做,INA12X我没用过,你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看一下采样精度。毕竟stm32的采样精度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1uA精度。。。。这是nA级了= =。。。意味着你需要10nA的精度那么至少要1nA的分辨率= =

有网友建议用INA28X系列,最大1000倍可用增益,差分输入,直接接入采样电阻两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精度确实要用高精度的ADC芯片来做,INA12X我没用过,你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看一下采样精度。 ...

有网友建议用INA28X系列,最大1000倍可用增益,差分输入,直接接入采样电阻两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网友建议用INA28X系列,最大1000倍可用增益,差分输入,直接接入采样电阻两端,应该可以实现。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STM32F103ZE好像就可以,不行可以试一下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