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编程时,unrecognized #pragma怎么办?

楼主:
ccs6.0.0,f28335,我是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想对齐里面的数据,分别是uint8和uint16的,想按字节对齐,本来是用#pragma pack(1),结果报警告了,就是unrecognized #pragma,网上找了好久,还真没找到解决办法。。有大神帮助没?看到过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但还真没用找到真正解决了的。。就为这一句,卡了我好几天了。。。

网友:
有其找这几天的时间,不如看看TI的文档。

网友:
这种情况下,建议楼主看看TI的参考例程,想必里面会有你想要的答案的。你的片子不一定有些玩,但是ti的例程可以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