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实现 图像颜色渐变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   就是视频图像可以从蓝色变为红色再变为绿色 这个在DM642上怎么实现啊

网友:
这种办法实现有多种:
1、分别将R、G、B信号逐次加1(减1);
      这样的结果会使图像的明暗由黑到白(由白到黑),并保持固定颜色。
2、以R、G、B作组合,如R占0~7位、G占8~15位、B占用16~23位,把它们作为一个数据作加一(减一)处理,再显示。

3、对R、G、B作不同的组合,并打乱位次,再作加一(减一)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办法实现有多种:
1、分别将R、G、B信号逐次加1(减1);
      这样的结果会使图像的明暗由黑到白( ...

只从红色变成绿色呢?怎么弄

网友:
把R减小,直至到0,再把G从0增加到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