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下面的图片的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
   就是照片里面褐色的元器件是什么元件?

网友:
能标注为 F 的能是什么呢

网友:
F一般是保险丝吧!  搜了一下 还真有!

网友:
直插方形保险丝 T5A 5A 250V 粽色方型 8*4    这个是网址:http://s.etao.com/detail/44911805750.html

网友:
直插方形保险丝 T5A 5A 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