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与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i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num,aa;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num=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dis[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elay(1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40)
        {
                aa=0;
                num++;
                if(num==10)
                        num=0;
                dula=1;
                P0=dis[num];
                dula=0;
        }

}

以上程序,流水灯一直只是保持第一个灯常亮  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肯定一个灯常亮呀!

while(1);

你觉得后面的程序会执行吗?

网友:
这个分号打的位置。。。

网友:
楼上两位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肯定一个灯常亮呀!

while(1);

你觉得后面的程序会执行吗?

谢谢  昨晚找了好久找出来了  感觉程序有时候就是这些不小心,可检查又要检查很久,

网友:
很明显的是你粗心了,在while后面多写了个分号。这种情况,确实需要仔细。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网友:
while(1); 死循环,程序不会执行任何指令,永远停止在这个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一调试就会很好发现。打个断点就会发现后面的代码根本没跑到。不过51支持在线Debug吗?

网友:
多了个while(1);

网友B:
while(1);???这样竟然没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1);???这样竟然没报错???

没错啊,这个句子是正确的啊,就是一直while里面,不出来

网友:
作为DIY电子爱好者,丰富的资料及实践经验教程是快速步入高手殿堂的好帮手,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