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ibiStudio IDE开发stm32f030f4程序【ST主题月】

楼主:
也许使用IDE开发应用程序的人比较多吧,并且考虑到使用图形化的界面可以进行
- 编写代码时能够自动提示
- 对变量/函数进行交叉索引
- 在线调试
使用起来会很方便,而ChibiOS/RT官网也提供了相关的IDE:

1.下载ChibiStudio preview 17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hibios/files/ChibiStudio/

2. 解压/安装
压缩包中包含chibios26, chibios30, chibios161, chibios_trunk的源代码,同时还包含对应的workspace,
如果想要直接使用压缩包中的workspace, 需要将其解压到C盘根目录下

解压之后,通过执行start_gcc47.bat, 或者start_gcc49.bat打开IDE, 我这里使用start_gcc49.bat, 会出现出下界面

在左边的"Project Explorer" 中双击鼠标左键可以打开对应的项目:

3. 创建一个新的workspace
之前在将ChibiOS/RT v16.1.x移植到stm32f030f4p6开发板上 我所使用的是命令行进行编译的操用,这里我将介绍如何将这个项目修改成使用ChibiStudio进行开发
a. 下载相关附件(2016_05_20_ChibiOS-RT_stm32f030f4.tar.gz),将其解压到C盘根目录下。
b. 打开菜单栏的"File" -> "Switch Workspace" -> "Other ...", 打开Workspace Launcher, 修改Workspace为: C:\ChibiStudio\workspace_2016_05_20_ChibiOS-RT_stm32f030f4

确认之后会自动重启ChibiStudio, 选择"Window" -> "Open Perspective" -> "Other ..." -> "C/C++":

c. 设置Makefile Project discovery profile为GCC per project scanner info
打开"Window" -> "Perferences" -> "C/C++" -> "New C/C++ Project Wizard" -> "Makefile Project" -> "Discovery Options"来设置

d.导入ChibiOS/RT代码
选择"File" -> "Import..." ->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在"Import Projects中选择 root directory为"C:\2016_05_20_ChibiOS-RT_stm32f030f4"来导入ChibiOS/RT代码:

e. 导入tools
在"Import Projects中选择 root directory为"C:\ChibiStudio\tools"来导入Tools:

f. 创建RT-STM32F030F4项目
选择"File" -> "New" -> "C Project":

Location设为: C:\2016_05_20_ChibiOS-RT_stm32f030f4\demos\STM32\RT-STM32F030F4
g. 设置CHIBIOS, CHIBI_STUDIO环境变量和Project References"
选择RT-STM32F030F4项目,打开"Project" -> "Property" -> "Resource" -> "Linked Resources":

同时再设置"Project References":

h. 设置board, os, test这三个Linked Folder
设置board的Linked Folder为CHIBIOS\os\hal\boards\ST_STM32F030F4

再用同样的方法设置 os和test
os -> CHIBIOS\os
test -> CHIBIOS\test
最后ChibiStudio界面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h. 编译以及生成Includes
打开"Project" -> "Build Project"进行编译
打开"Project" -> "C/C++ Index" -> "Rebuild"生成index (Includes)
j. 配置固件更新及调试工具
将C:\ChibiStudio\workspace161\.metadata\.plugins\org.eclipse.debug.core下的.launches目录copy到C:\ChibiStudio\workspace_2016_05_20_ChibiOS-RT_stm32f030f4\.metadata\.plugins\org.eclipse.debug.core
重启一下IDE 即可。
打开"Run" -> External Tools"后会新增如下选项:

- Open OCD on Olimex ARM-USB_OCD ...
- OpenOCD on ST-LInk V1 (prompts for ...)
- OpenOCD on ST-Link V2 (prompts for ...)
- OpenOCD on ST-Link V2-1 (prompts for ...)

由于我使用的是STM32F407-DISCOVERY板上的ST-Link V2进行固件下载和调试,所以选择OpenOCD on ST-Link V2...

k. 配置GDB Hardware Debugging

~~~ 参加这次ST主题月活动 ~~~

网友A:
楼主使用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感觉怎么样

才刚开始用,之前一直是使用命令行进行编译和下载固件
试了在线debug, 好象不太好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方法不对

网友:
跑的是什么库?我之前在Freakz里见到这个库。原来是基于eclipse做的呀

网友:
ChibiStudio是基于eclipse的,现在只有windows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