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代码时冒出个想法

楼主:
看到raw_tick.c里面的

更新系统滴答。uCOS里面是遍历一遍等待中的所有进程,将其cnt--。这里好像也是遍历??
我想如果改成下面方案,速度可能更快?
下面这是等待节点:
wait_node<——>wait_node<——>wait_node<——>wait_node
每个节点保存的是比上一个节点多的时间。
比如,对应上面:
100ms(绝对值)<——>20ms(相对值)<——>20ms(相对值)<——>20ms(相对值)
即:
100ms(绝对值)<——>120ms(绝对值)<——>140ms(绝对值)<——>160ms(绝对值)
每次更新只需要对第一个等待节点减1,如果为0,去掉头节点,并检查第二个节点,如果第二个节点为0,同样操作,再检查第三个节点,直到不为0。

问题是,作为参考的第一个延时节点的绝对值怎么知道?在链表建立第一个节点的时候就保存其延时的绝对值,每从头部去掉一个节点,更新此绝对值。每添加一个节点,以头节点的绝对值作为参考,求出相对延时时间,放到等待节点中,并进行根据大小,插入到相应的位置,插入排序貌似挺快的。

最后的问题是如果这样,貌似插入的时间就不确定了?就不算实时了?

勿喷。

网友A:
新手水贴,后面加n个空格,只要够30字就能加2个经验一个芯币,我会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水贴,后面加n个空格,只要够30字就能加2个经验一个芯币,我会乱说

这里水经验没有必要。不过论坛好像有个专门的水群

网友B:
因为系统中超时的任务是有限的,所以插入排序计算量是非常有限的,基本时间可以忽略,不影响实时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系统中超时的任务是有限的,所以插入排序计算量是非常有限的,基本时间可以忽略,不影响实时性。

版主我想问问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呢

网友C:
你的思路大方向是对的,你可以看看rtthread里面的是如何处理的,我的MsgOS和rtthread思路差不多实现细节上有些区别。其实延时任务少的话怎么处理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大方向是对的,你可以看看rtthread里面的是如何处理的,我的MsgOS和rtthread思路差不多实现细节上 ...

实时嘛,尽量提高效率嘛,我看了uC/OS-II和raw-os的,都差不多是遍历,这方面是不是应该特别优化一下,毕竟时钟滴答是很频繁的,而且越快越好,rtthread只看了一点,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嘛,尽量提高效率嘛,我看了uC/OS-II和raw-os的,都差不多是遍历,这方面是不是应该特别优化一下,毕 ...

raw-os 2.x 采取的是hash 的做法,插入的时候是找到头结点然后插入。tick中断的时候基本是o(1),一步到位找到。
更重要的是raw-os的tick中断处理可以是外面的任务处理的,不会阻塞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