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7烧录程序怎么没有快捷键啊?

楼主:
芯片是ATSAMD20G17A-AU,在线烧录,生产中大批量烧录还要鼠标点来点去,影响效率啊?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或者快速烧录的方法,谢谢,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自己写个烧录软件,将你说的那些不想用鼠标的步骤,通过程序自动跟你完成,没完成一步,就在界面输出“XXX成功”,错误就“XXX错误,好好检查,停止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烧录软件,将你说的那些不想用鼠标的步骤,通过程序自动跟你完成,没完成一步,就在界面输出“XXX ...

请教是用.NET写还是别的语言啊?用什么接口函数啊?

网友B:
应该有量出编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量出编程器的。

就是没找到可以在线量产烧录的,有像ASIX的presto烧录器那样就好了,可以做成自动烧录。

网友:
我的天。。。1个个点到什么时候去啊?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没?我这还要设置熔丝位和lock bit。。。。这每烧录1PCS 要点3次  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