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

楼主:
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这个错误,请问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
peng@hu,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因为正常不在Quratus里面跑SIM。
推荐你直接用Modelsim 做测试环境。

传说,
VerilogHDL,10%是用来做设计的, 写RTL
VerilogHDL,90%是用来做测试的,写testbench(其实这里面只用10%就能打个小testbench)

网友:
这里面有个最小的 testbench 供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012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