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问题

楼主:
本人做的是基于430F149单片机和HMC5883L芯片的磁钉磁场探测,使用四个HMC5883L芯片,模拟IIC通信时地址怎么确定?可不可以模拟两次IIC?

网友A:
垃圾,求帮助还要芯币浏览,鬼才帮你。。。。。。。。。。。。

网友:
呃,还要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求帮助还要芯币浏览,鬼才帮你。。。。。。。。。。。。

失误失误,我以为是给解答的人的,抱歉抱歉啊

网友:
失误失误,我以为是给解答的人的,抱歉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误失误,我以为是给解答的人的,抱歉抱歉啊

初次发帖,请见谅

网友:
模拟IIC通信时地址怎么确定?
其实就是命令的方式,比如
IIC_Write(0x7f,0x89);
一般的都是向0x7f地址(寄存器)写入0x89数据,然而单片机就是发了两个数据给IIC芯片而已。
主要还是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单片机发数据,那边就自动给你认出来。

网友:
我觉得不是失误,做人要本分

网友:
IIC器件的手册里肯定告诉你了地址怎么设置,看看手册吧

网友:
期间ID为唯一,每一个标准IIC都有一个期间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