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5219不是很容易烧吧?

楼主:
用mic5219-3.3用了好几个了,都烧了,是不是芯片不是原装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吧
要分析一下怎么烧的
一上电就烧,还是负载大了烧
mic5219-3.3只有500mA输出电流能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
要分析一下怎么烧的
一上电就烧,还是负载大了烧
mic5219-3.3只有500mA输出电流能力的啊

我只用mic5219给74lvc245供电,我做的mos驱动电路,经常是电机堵转的时候烧,堵转时电流大,但那个回路应该和mic5219的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看看是否在电机转速小时,mic5219发热怎样,
还有注意这颗芯片500mA时,输入压差是否在允许范围

网友:
楼主是自己做 蓝宙的MOS电机驱动?成功了吗,求回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