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中毒了吗?

楼主:
新U盘,16G,之前使用都不会出现“要扫描和修复可移动磁盘吗?”的警告,我就往里面拷了一个不到6M的文件夹,里面含有电路设计文件,按理说1、2s就完成了,结果当时就卡住了,一直显示“文件正在移动中”。过了2-3min,才拷完。然后我打开复制的文件夹一看,全是奇怪的文件名,且文件数目异常,再一看该文件大小竟然100多G大小,怎么删除也没反应,我选择属性,取消“只读属性”,以为可以删除了,结果显示如下警告,还是删不了。后面檫U盘每次都会弹出“要扫描和修复可移动磁盘”的警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还有这个文件怎么删除?还是只有格式化的办法了?

网友A:
估计不是中毒,提示扫描和修复一般是因为非正常断电导致的文件系统损坏,修复了就没问题了,但看你的问题100度G,可能是U盘有质量问题了,即使格式化好之后也很难说没问题,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很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B:
质量不好的U盘常见现象,也许是容量有“假”u盘通病。
标称16G,如果实际容量只有4G,文件如果多了,基本就是这个效果。
重新格式化,不要放太多的文件;最关键的,这样的盘不要放重要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中毒,提示扫描和修复一般是因为非正常断电导致的文件系统损坏,修复了就没问题了,但看你的问题10 ...

刚买的不到半年,之前拖放文件都没问题,就这次感觉奇怪。这次拷贝文件后,手摸U盘稍有点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好的U盘常见现象,也许是容量有“假”u盘通病。
标称16G,如果实际容量只有4G,文件如果多了,基本 ...

这是之前参加TI活动送的U盘,确实是16G。你后面说的,我会注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好的U盘常见现象,也许是容量有“假”u盘通病。
标称16G,如果实际容量只有4G,文件如果多了,基本 ...

存储空间才用了不到800M,也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之前参加TI活动送的U盘,确实是16G。你后面说的,我会注意,谢谢

我也拿过一个标有TTI的的纪念品U盘,不想说太多。
我已经不用这个U盘了,浪费太多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