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代码注释

楼主:
又到周末了,看到几张图,太搞笑了

是不是想加到自己的程序中去?
大家有没有看到好笑的,可以分享出来,最好是可以复制的,哈哈,关于那个佛祖的,好像还有一个休息的。

网友A:
这也是够有财的..............
可是为什么不通过printf打印出来

网友B:
如果我可以将图片转成这种注释,是否可以赚点外快?如果需求多的话,我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可以将图片转成这种注释,是否可以赚点外快?如果需求多的话,我可以研究研究

做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够有财的..............
可是为什么不通过printf打印出来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兽保佑
*                 代码无BUG!
*/

网友:
       /*
        quu..__
         $$$b  `---.__
          "$$b        `--.                          ___.---uuudP
           `$$b           `.__.------.__     __.---'      $$$$"              .
             "$b          -'            `-.-'            $$$"              .'|
               ".                                       d$"             _.'  |
                 `.   /                              ..."             .'     |
                   `./                           ..::-'            _.'       |
                    /                         .:::-'            .-'         .'
                   :                          ::''\          _.'            |
                  .' .-.             .-.           `.      .'               |
                  : /'$$|           .@"$\           `.   .'              _.-'
                 .'|$u$$|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xXX|     /    ./
                  \                                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xXX|  `:`M`M':.
                 |    |                    ;    /:' xXXX'|  -'MMMMM:'
                 `.  .'                   :    /:'       |-'MMMM.-'
                  |  |                   .'   /'        .'MMM.-'
                  `'`'                   :  ,'          |MMM<
                    |                     `'            |tbap\
                     \                                  :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quu..__
         $$$b  `---.__
          "$$b        `--.                       ...

这个 复制过来是不是出了问题?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复制过来是不是出了问题?看不懂

是的,有点问题,其实就是个放大版的皮卡丘

网友:
注释和代码不匹配啊

网友:
发注释的最好用截图,否则发出来就变形了。

网友E:
有软件可以转换的,10年前很流行这种东西,现在用的人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软件可以转换的,10年前很流行这种东西,现在用的人少了。

什么软件,这个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这个挺有意思的

名字都忘记了,要去找找看了。

大部分破解软件中,带有一个nfo文件,里面也包含这样的字符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搜索字符画软件吧,很多软件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
66666  第一张我喜欢极了  呲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可以将图片转成这种注释,是否可以赚点外快?如果需求多的话,我可以研究研究

或许可以哦 图片转注释 听上去就有点小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