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EP3C5E144C8N做一个分频器,他能输入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请问用EP3C5E144C8N做一个分频器,他能输入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2602082487,你好,你看下面的内容,是不是你要的。
https://www.altera.co.jp/content ... clone3_handbook.pdf

网友A:
手头要是有quartus,片子选好,生成试试要能知道,
要是再仿真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要是有quartus,片子选好,生成试试要能知道,
要是再仿真看看,就更好了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忘了问你,
1. 你输入时钟是多少啊?
2. 分频后又是要达到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