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2 ddr sdram

楼主(2016-05-29):
virtex-2 ddr sdram
请问哪位大侠有使用过EDK9.1 下的OPB DDR SDRAM IP核,我使用的器件是XC2V6000,DDR SDRAM输入时钟为100Mhz,工程编译均正确,对DDR SDRAM进行读操作时程序会死机,DDR SDRAM使用的是两片MT46V64M8(64MX8),组合为64MX16位。还使用过MCH OPB DDR SDRAM IP核,效果一样,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1 首先复位和时钟要确认ok不ok
2 用chipscope看看,OPB上面的access吧,
3 还有就看看ddr mem ctrl里面的一些关键信号
我本来找了个ISE,准备 看看一下的,发现virtex-2现在都没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