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

楼主:
曾几何时,我一直再想如何才能不用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一些温湿度,经纬度等等的数据,直到想到从天气预报基站获取,于是花了几天时间把需要的知识都自学一遍,终于把天气预报的数据获取到了~~~~~~~~既然是讨论,你觉得如果你来实现这个功能,你会怎么做呢?

网友:
我用的是get+json

网友A:
楼主有时间了搞个ESP8266使用的讲座。把你的体会给大家讲讲。

网友B:
从百度提供的API接口获取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时间了搞个ESP8266使用的讲座。把你的体会给大家讲讲。

我本来是打算周末分享的,后来想下还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分享下这个,这个花费了几个周末去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百度提供的API接口获取数据

百度开发了这个接口了嘛?可以给下链接嘛?看样子你貌似做过。我看了国内好多不提供接口,也不支持访问,我找了个国外的网站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是打算周末分享的,后来想下还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分享下这个,这个花费了几个周末去研究。

分享是需要的,关键是要带一带大伙,搞个讲座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是需要的,关键是要带一带大伙,搞个讲座什么的

讲座就太费时间了,我还是分享一种思考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开发了这个接口了嘛?可以给下链接嘛?看样子你貌似做过。我看了国内好多不提供接口,也不支持访问, ...

http://apistore.baidu.com/
这个我没有做过,我也是以前偶然在百度产品里面看到的,以前好多都是免费的,现在这些都要收费了,我也一直想做,前段时间在用F407在学习以太网,就想做这个的,可是事情一多就搁下来了

网友D:
百度apistore有免费的天气api接口可以用,链接-->http://apistore.baidu.com/apiworks/servicedetail/478.html
1、首先注册一个apistore的账号,获取一个apikey。
2、按照提示即可操作获得数据。
示例python代码:
# -*- coding: utf-8 -*-
import sys, urllib, urllib2, json

url = 'http://apis.baidu.com/heweather/weather/free?city=beijing'

req = urllib2.Request(url)

req.add_header("apikey", "你的apikey码")

resp = urllib2.urlopen(req)
content = resp.read()
if(content):
print(conten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度apistore有免费的天气api接口可以用,链接-->http://apistore.baidu.com/apiworks/servicedetail/478.h ...

JSON格式,其实获取天气预报数据方法都是异曲同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SON格式,其实获取天气预报数据方法都是异曲同工。

嗯,都差不多,殊途同归。只不过是因为api的接口是国内的,相对来说,用起来比较方便。
当时想在树莓派上做一些文章,就搜过这玩意。后来太忙,暂时放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都差不多,殊途同归。只不过是因为api的接口是国内的,相对来说,用起来比较方便。
当时想在树莓 ...

嗯,晚上我分享一篇用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晚上我分享一篇用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的帖子

找板凳去,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板凳去,坐等

你那个urllib2是自己移植的?这个是linux 下的一个开源http软件,我之前也打算把这个移植到esp8266里面,不过打算到时整个httpclient放进去,有api很幸福的,自己拼包和解析很蛋疼的

网友E:
基站的数据能够获取?以为气象局有开放的接口呢

网友F:
嘿嘿~楼主关注你喽~等你分享8266如何实现天气预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站的数据能够获取?以为气象局有开放的接口呢

这个你要获得授权,不过可以拿国外的免费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嘿嘿~楼主关注你喽~等你分享8266如何实现天气预报分享~

已经写完了,不过8266接受Http包有丢包,这个我需要和芯片原厂沟通下,看看如何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