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下载时出现Invalid ROM Table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个STMF407的板子,下载程序刚开始挺好的,但是下载几次之后,就会出现InValid ROM Table 的错误。大家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错误提示1

错误提示1

错误提示2

错误提示2

网友A:
加上复位引脚,有时候不接复位会出错,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复位引脚,有时候不接复位会出错,识别不了

复位引脚已经接出来了。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网友B:
1、首先楼主您有必要说明下,您是通过哪种平台下,如在keil下下载,在iar下下载,还是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
2、其次楼主要确定的是您连接方法,stlink有swd和sw两种连接方式,这个您需要确定;
3、最后 您需要check您在软件中的设置是否正确;
但是以上,三点的前提是驱动必须安装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首先楼主您有必要说明下,您是通过哪种平台下,如在keil下下载,在iar下下载,还是通过STM32 ST-LINK Ut ...

我用的keil下载,利用SW连接方式,软件设置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之前下载成功过几次,但是后面用同样的配置就不行了,做了好几块板子都是同样的现象。(都是下载几次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keil下载,利用SW连接方式,软件设置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之前下载成功过几次,但是后面用同样的配置 ...

1、确定你的stlink的硬件,不知道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这种情况不排除是stlink硬件问题;或者你是不是换了个程序,条线帽什么的插上去了而影响了stlink;
2、确定以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建议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尝试再次连接下;
3、还有种可能性是固件过期,可以在STM32 ST-LINK Utility 或者keil的安装包下更新stlink固件。
因为我没有碰到你的具体情况,所以我只是列举了相关的额可能性,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A:
我指的是仿真器除了接swd两根线,还需要接入复位线到仿真器上,有时候两线制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会遇到不接复位下载失败,之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你可以在复位脚外接一个按键,在下程序前断电,在上电,按下复位,再下程序

网友:
你使用F4系列必须复位,F1可以不接

网友:
楼主试试长按复位键点下载,然后松开复位键

网友:
我这个没有复位按键,复位是直接引出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仿真器除了接swd两根线,还需要接入复位线到仿真器上,有时候两线制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会遇到不接 ...

我用的是STlink,然后接的是四根线,TMS,TCK,GND,VCC,芯片的复位管脚是直接引出电路的,电路的原理图我已经附上了。这个复位电路的VCC和下载器的VCC相连,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
就是F4的复位脚,如你图中的NRST要接到stlink的复位脚,如下图的stm32-reset

网友:
芯片不会有点问题吧

网友:
用openocd或pyoc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