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修改发射功率的问题

楼主:
现在想做一个发射终端间隔自动修改发射功率的问题,请大家来出出点子

网友:
这个意思不是太明白啊,是要低功耗,还是就是要降低发送功率,让接受不到。低功耗专门有LPMx的设置实现,而RSSI主要和距离有关系,反应的是接受强度。
主动降低发射功率应该是有一个寄存器写入就可以实现的,但是没有试过,不大熟悉。

网友A:
cc2530的芯片,在协议栈中写好程序,启动之后然后程序自动从最低功耗开始,到最高功耗,时间间隔2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的芯片,在协议栈中写好程序,启动之后然后程序自动从最低功耗开始,到最高功耗,时间间隔2s

请问这个修改要在哪里进行修改编写

网友:
现在我用的是Ember357芯片,采用的软件版本是EmberZNet4.3.0-GA,我实现了一个射频测试自动切换的程序,代码如下:EmberStatus status;

        isaac_time = halCommonGetInt32uMillisecondTick();
        if ( (int16u)(isaac_time - isaac_lastBlinkTime) > TICKS_12_SECOND )
        {
                 isaac_lastBlinkTime = isaac_time;
                 static int32u flag = 0;
                 if(flag%2 == 0)
                 {
                         emberSerialWaitSend(APP_SERIAL);//*
                         //mfgChannel = 25;
                         status = mfglibStart(NULL);
                         if (status == EMBER_SUCCESS)
                         {
                                 mfglibSetChannel(isaac_mfgChannel);
                                 emberSerialPrintf(APP_SERIAL, "===isaac_mfgChannel:%d\r\n",isaac_mfgChannel);
                                 isaac_mfgChannel++;
                                 if(isaac_mfgChannel == 26)
                                 {
                                        isaac_mfgChannel = 11;
                                 }
                                 status=mfglibSetPower(mfgTxPowerMode,mfgTxPower);
                                 status = mfglibStartTone();

                                 if (status == EMBER_SUCCESS)
                                 {
                                         halSetLed(BOARDLED_GREEND);
                                 }
                            }
            }
                 else
                {
                        mfglibStopTone();
                        mfglibEnd();
                        halClearLed(BOARDLED_GREEND);
                }
                f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