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能传输的频率跟踪部分

楼主:
原理图如图,S1,S4是波形相同的一组方波,S2,S3是波形相同的另一组方波。这两组方波有死区时间。那么问题就是,那么问题就是,我怎么让RLC处于谐振状态,这样发射端的线圈才能把更多的能量发射到接收端

网友A:
基波与LC谐振频率相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波与LC谐振频率相同即可。

这个我知道,关键实现起来有点麻烦。计算的谐振频率是61KHZ,然后单独拿RLC做实验的时候,它的谐振频率是58KHZ。我是想实现这个。比如说,我给的基波的频率是50KHZ,然后通过频率跟踪(或是其他的方法)使最终能达到谐振。但是目前无从下手。。。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的,只要所选元件的参数一致性好就行,给一固定频率的脉冲即可。

如果要设计的电路,输出频率随负载而变,那么就需要检测回路的谐振状态,这也和测试回路是否谐振的原理是一样的,测试时需要检测回路的某一参数,如谐振电压,看是否谐振;相应地,电路设计时也需要这样,即,有检测是否谐振的检测部分,根据检测的结果来控制需要输出驱动信号的频率。

网友B:
楼主,求信号发生,驱动,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信号发生,驱动,整流电路

多看几篇论文,就会有的

网友B:
我在做电能无线传输装置,止步于不知道改用什么仪器或者说如何起调试电路,如何操作能到达到最佳状态,求老师们指点,谢谢!希望可以稍微具体一点..

网友:
百度锁相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电能无线传输装置,止步于不知道改用什么仪器或者说如何起调试电路,如何操作能到达到最佳状态,求老 ...

论文里面有说明用什么器件,多看几篇就知道该用什么

网友C:
1、rlc的谐振频率就是你能发射出去的最大能量信号,Q值越高选频能力越强
2、频率追踪部分是不是锁相环部分?

网友D:
“2、频率追踪部分是不是锁相环部分?”
这样理解也可以,硬件频率跟踪可以采用锁相环,
而锁相环是一种反馈电路,由鉴相器、环路滤波器和压控振荡器组成,最终的目的也是频率跟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rlc的谐振频率就是你能发射出去的最大能量信号,Q值越高选频能力越强
2、频率追踪部分是不是锁相环部分 ...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12楼的解释很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12楼的解释很专业

无线电能传输里面的是不是锁相环?有相关资料没?分享一下,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能传输里面的是不是锁相环?有相关资料没?分享一下,谢谢啊

去知网下载

CD4046锁相环在感应加热电源中的应用_熊腊森.caj

网友C:
知网,你还在高校吧,不是要付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网,你还在高校吧,不是要付费的吗?

嗯,百度学术里面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的,只要所选元件的参数一致性好就行,给一固定频率的脉冲即可。

如果要设计的电路,输出频率 ...

你好,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人说,谐振点是电流信号的过零点,这对吗?怎么感觉谐振点是电流的最大点?电路谐振的时候,阻抗最小,所以电流就最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频率追踪部分是不是锁相环部分?”
这样理解也可以,硬件频率跟踪可以采用锁相环,
而锁相环是一种 ...

你好,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人说,谐振点是电流信号的过零点,这对吗?怎么感觉谐振点是电流的最大点?电路谐振的时候,阻抗最小,所以电流就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人说,谐振点是电流信号的过零点,这对吗?怎么感觉谐振点是电流的最大点?电路 ...

只能这样解释,当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回路中的感抗和容抗互相抵消,阻抗呈纯电阻,达到最小值,所以电流达到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人说,谐振点是电流信号的过零点,这对吗?怎么感觉谐振点是电流的最大点?电路 ...

谐振,是一种现象,它和是不是过零点不是一个概念,因此两者无法联系。

当谐振时,电路外特性为纯电阻,对于外部激励,回路电流(或电压)是它的Q倍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看到了那篇用锁相环跟踪输出频率的文章,为何还要提出本帖开始的问题?那篇文章不是已经很明白地将设计方案都提出来了吗!

网友F:
是不是没有看明白那篇文章?
其实那篇文章的核心就是:谐振时LC回路是一个纯电阻,所以电压电流一定是同相位的。锁相环的输出去驱动输出电路,可以看作是输出电压,同时它反馈回4046的3脚;用互感器去取样输出电流,反馈回锁相环的14脚。再利用4046中鉴相器II在锁定后两个输入信号无相位差的原理,使得输出频率始终跟踪LC回路的谐振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没有看明白那篇文章?
其实那篇文章的核心就是:谐振时LC回路是一个纯电阻,所以电压电流一定是同相 ...

原理都懂,就是动手做电路的时候碰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理都懂,就是动手做电路的时候碰壁了

哦,这到有点意思,能不能贴出来讨论一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这到有点意思,能不能贴出来讨论一番?

用示波器观察RLC回路的电流电压波形,很奇怪。如图,上为RLC两端的电压波形,下为RLC的R两端的波形。不加RLC的时候,不加RLC的时候单看控制MOS管的高频信号,还是正常的。一加上RLC,就不得了,各种怪异的波形都出来了。现在说的这些,是没有加频率跟踪,因为电流电压波形太怪异,没法采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观察RLC回路的电流电压波形,很奇怪。如图,上为RLC两端的电压波形,下为RLC的R两端的波形。不加 ...

能不能将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控制电压)一起显示出来?那样可以看到这几个波形之间的相互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将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控制电压)一起显示出来?那样可以看到这几个波形之间的相互关系。

波形如图,前几天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将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控制电压)一起显示出来?那样可以看到这几个波形之间的相互关系。

不如加个好友吧?QQ:1790082400

网友G:
最近我也想做无线传输装置,谁发几篇论文来参考参考呀

网友F:
从楼主发的两张波形图看,电路工作还是基本正常的,就是电路并没有工作在谐振状态(电压与电流相位不同),而且场效应管开关时间几乎是在电流最大的时刻,这可能就是电压波形在开关瞬间出现奇怪的脉冲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想做无线传输装置,谁发几篇论文来参考参考呀

知网上面有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发的两张波形图看,电路工作还是基本正常的,就是电路并没有工作在谐振状态(电压与电流相位不同), ...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解决那些怪异的波形,波形调好之后,才能采集,加入频率跟踪的部分,然后才能解决谐振的问题。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控制MOS的管的开关时间,让它不在电流的最大时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解决那些怪异的波形,波形调好之后,才能采集,加入频率跟踪的部分,然后才能解决谐振的 ...

你手动改变激励信号的频率试试,应该能做到移动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手动改变激励信号的频率试试,应该能做到移动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的。

激励信号就是用信号源产生的。关键是电流电压的波形很怪异。所以没法看他们的相位的关系,1通道是RLC两端的电压波形,2通道是R两端的波形,3通道是HO端的MOS管的G,S间的波形

网友F:
相位关系还是可以看到的,你现在的图是0度左右(也可能是180度左右——示波器两根探头的接法不同)。主要的问题在于场效应管关断期间GS间出现的两个怪脉冲,应该循着这个向前查,到底这个脉冲是哪里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相位关系还是可以看到的,你现在的图是0度左右(也可能是180度左右——示波器两根探头的接法不同)。主要的 ...

我觉得应该是负载RLC原因,我不加线圈L,就没有负载,HO端的波形就没有那两个怪脉冲,应该怎么消除呢?

网友F:
哦,又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猛然发现你的输出在两组场效应管都关断的死区时间内没有电流回路!电感的反电势可能直接导致场效应管导通。建议大幅度减小死区时间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又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猛然发现你的输出在两组场效应管都关断的死区时间内没有电流回路!电感的反电势 ...

死区电路的原理图(参考网上的资料)如下,用74HC02或非门以及RC的延时实现死区的。得到的波形如下图。你说的死区时间过长,那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到的死区电路不可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死区电路的原理图(参考网上的资料)如下,用74HC02或非门以及RC的延时实现死区的。得到的波形如下图。你说 ...

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而是死区时间太长!从波形上看死区有3-4微秒,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这么长,只要能够防止两组场效应管同时导通即可。
你调小RC时间常数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而是死区时间太长!从波形上看死区有3-4微秒,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这么长,只要能够 ...

时间常数调小了,但是RLC两端的波形还是怪异的。波形一直在跳,怎么调触发都稳定不了。1通道是HO端的G,S两端的波形,2通道是RLC两端的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间常数调小了,但是RLC两端的波形还是怪异的。波形一直在跳,怎么调触发都稳定不了。1通道是HO端的G,S ...

GS的波形不对。GS应该是一个占空比略小于0.5的方波,现在的占空比根本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GS的波形不对。GS应该是一个占空比略小于0.5的方波,现在的占空比根本不对啊。
恩,图形放大有重影,一直在抖动,调不平稳,我就直接点击保存,把图片保存到U盘上,从波形中,可以分析到,RLC两端不是以前那种小脉冲了,而是有尖峰的。白天做实验还把波形调稳了,到了晚上就不行了,调半天调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图形放大有重影,一直在抖动,调不平稳,我就直接点击保存,把图片保存到U盘上,从波形中,可以分析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F:
GS的波形不对。GS应该是一个占空比略小于0.5的方波,现在的占空比根本不对啊。

请问一下,R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GS的波形不对。GS应该是一个占空比略小于0.5的方波,现在的占空比根本不对啊。

请问一下,自举电容怎么选?普通贴片电容,还是独石电容或者涤纶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负载RLC原因,我不加线圈L,就没有负载,HO端的波形就没有那两个怪脉冲,应该怎么消除呢?

又仔细看了一下波形与电路,那两个怪脉冲是正常现象,由于电流过零后换向,从原来的开关管换成从另一对开关管流通,所以参考电位被提高了,那个脉冲的高度就是电源电压的高度。
楼主可以不用管那两个脉冲,直接在后面接上负载继续实验,因为负载不同谐振点也是不同的。目前可以先用信号源做手动调节,等到能量传输实现后再考虑自动调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仔细看了一下波形与电路,那两个怪脉冲是正常现象,由于电流过零后换向,从原来的开关管换成从另一对开 ...

现在就是差自动调谐了。不考虑效率的话,接受部分比较简单。开环的部分差不多可以了,就差加个自动调谐形成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仔细看了一下波形与电路,那两个怪脉冲是正常现象,由于电流过零后换向,从原来的开关管换成从另一对开 ...

对了,上次说到的那个C3,C8那部分的取值应该怎么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