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for死循环

楼主:
怎样跳出for(;;)死循环,比如:

for(;;)
{/*查询方式实现发送功能*/
if((SciaTx_Ready() == 1) && (Send_Flag == 1)) //发送准备已经就绪而且有数据需要发送
{
SciaRegs.SCITXBUF = Sci_VarRx[i]; //发送数据
Send_Flag = 0; //清标志位
i++;
if(i == 100)
{
i = 0;
}
}

/*查询方式实现接收功能*/
if(SciaRx_Ready() == 1) //接收数据准备已经就绪
{
Sci_VarRx[i] = SciaRegs.SCIRXBUF.all; //接收数据

Send_Flag = 1; //标志位置位,有数据等待发送

网友:
用break啊,或者加个变量作为时间溢出标志位,每次循环都减1,减到0就break

网友:
在for循环里面需要跳出循环的地方加上break;

网友:
一般不在无限循环这样跳,你还是加一个调度器吧。

还有一点为什么要跳出无限循环呀,这可不是switch case之类的思想。不能把你要做的内容写在无限循环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