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node评测】08 BLE小气象站

楼主:
今天尝试在手机上接收温度和气压值,测量值来自板载的bmp180。其实用mbed开发,就算从空白项目开始也很简单,就是添加bmp180,nRF51822和BLE_API和mbed 4个lib而已。注意include的时候,文件名是大小写敏感滴!!
然后是BLE的一般流程,包括:
定义characteristic,包括UUID,数据承载变量,数据长度和权限(读,写,通知等)等
定义service,其实就是构造所有characteristic组成的列表
GattCharacteristic  weatherCharacteristic (BLE_UUID_WEATHER_CHARACTERISTIC, weatherdata, 1, WEATHER_BUF_LEN, GattCharacteristic::BLE_GATT_CHAR_PROPERTIES_NOTIFY);
GattCharacteristic *weatherChars[] = {&weatherCharacteristic};
GattService         weatherService(BLE_UUID_WEATHER_CHARACTERISTIC, weatherChars, 1);

然后在主函数中添加service就可以了。
以上这是属于GATT部分,和数据有关。而连接则是由GAP搞定,全部在主函数里面,如果考虑不多,只需要修改我们看到的设备名称就好了,下面代码中,只要修改第五行的字符串就可以了。
    // setup advertising
    ble.accumulateAdvertisingPayload(GapAdvertisingData::BREDR_NOT_SUPPORTED);
    ble.setAdvertisingType(GapAdvertisingParams::ADV_CONNECTABLE_UNDIRECTED);
    ble.accumulateAdvertisingPayload(GapAdvertisingData::SHORTENED_LOCAL_NAME,
                                    (const uint8_t *)"BLEweather", sizeof("BLEweather") - 1);
    ble.setAdvertisingInterval(160);
    ble.startAdvertising();

然后就是BMP180的流程了,首先在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初始化,其实测试完毕以后,只要bmp.init()这一句就够了。
   while(1)    {
       if (bmp180.init() != 0)        {
           printf("Error communicating with BMP180\n");
       }        else        {
           printf("Initialized BMP180\n");
           break;
       }
       wait(1);
   }

在m_status_check_handle函数里面调用读温度和气压的函数,然后用ble.updateCharacteristicValue更新。这里用了buf和bff,看起来很浪费,不过人家sprintf和update的参数类型要求不一样(分别是char 和uint8),也只能这么干了
//m_status_check_handle 函数代码

测试的时候没有使用redbear的app,所以直接传的是字符串。为了能循环更新数据,m_status_check_handle attach到ticker,2秒执行一次。如果在手机中打开notify,则每2秒会看到温度和气压数据。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就是比较奇怪的是,最长只能接收20个字符??这是为啥

具体main.cpp见附件

网友:
来自 2楼

汇总帖在此:

【linknode评测】—— by johnrey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308&fromuid=536508

网友A:
楼主最好介绍下如何获得温度和气压值的

网友A:
刚才看到了,原因是你自己手动发送的?好吧,晚上分享一篇真正的小气象站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介绍下如何获得温度和气压值的

其实前面有写过,就是名字起的不好,hoho。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50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到了,原因是你自己手动发送的?好吧,晚上分享一篇真正的小气象站文章

你说只能收到20个字符吗?我吧buf长度写到了25,可是20个字符以后,全部是没有的。所以只好把实际发送的字符串长度改到了20以内(就是把单位给去掉了)。发送是用ticker,每2s notify到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到了,原因是你自己手动发送的?好吧,晚上分享一篇真正的小气象站文章

期待分享。我这个是还比较lo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分享。我这个是还比较low的

期待楼主更多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