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外接DAC8554教程

楼主:
DAC8554芯片的数据传输接口为SPI,每一帧为24位;但是28335的SPI接口最高可配置为16位。

使用28335控制DAC8554方法有三种:

1.才用IO口模拟SPI接口通信;

2.灵活使用28335的SPI接口通信;

3.使用28335的McBSP接口按照DAC8554的时序自定义通信格式。

此处以第二种方法为例:

dsp28335与DAC8554的接线为:

DAC8554的写时序为:

/SYNC必须在D_IN发送24位后DAC才认为接收到的数据为有效数据,否则,将接收到的数据舍弃。

本实验所使用的具体方法是开启28335SPI的FIFO功能,将24位数据帧分成两个12位的数据,依次存入SPITXBUF,这样就可以spi成功发送24的帧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spi_socket    0x10//OUTA

void spi_fifo_init(void);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xmit(Uint16 a);

void main(void)
{
   float sdata;  // send data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etup only the GP I/O only for SPI-A functionality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Spi.c

   InitXintf16Gpio();   //zq

   InitSpiaGpio();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spi_fifo_init();   // Initialize the Spi FIFO
   spi_init();        // init SPI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 Transmit data
     sdata=sdata*198.6;//  变比为100/1
     spi_xmit(sdata);

}

// Step 7. Insert all local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ISRs) and functions here: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 =0x000B;                 // Reset on, rising edge, 12-bit char bits
    SpiaRegs.SPICTL.all =0x0006;                 // Enable master mode, normal phase,
                                                 // enable talk, and SPI int disabled.
    SpiaRegs.SPIBRR =0x0004;//150M/2/(SPIBRR+1)=15M
    SpiaRegs.SPICCR.all =0x009B;                 // Relinquish SPI from Reset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Set so breakpoints don't disturb xmission
}

void spi_xmit(Uint16 a)
{
    SpiaRegs.SPITXBUF=(((spi_socket<<8)&0xff00)|((a>>8)&0x00ff));
    SpiaRegs.SPITXBUF=(a<<4);
}

void spi_fifo_init()
{
// Initialize SPI FIFO registers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

//===========================================================================
// No more.
//===========================================================================

另外还需配置IO口: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4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4 (SPISIMOA)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5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5 (SPISOMIA)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6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6 (SPICLKA)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7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7 (SPISTEA)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54 = 3; // Asynch input GPIO54 (SPISIMOA)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55 = 3; // Asynch input GPIO55 (SPISOMIA)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56 = 3; // Asynch input GPIO56 (SPICLKA)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57 = 3; // Asynch input GPIO57 (SPISTE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4 = 1; // Configure GPIO54 as SPISIMO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 1; // Configure GPIO55 as SPISOMI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6 = 1; // Configure GPIO56 as SPICLK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7 = 1; // Configure GPIO57 as SPISTEA

想更改传输速率的自己修改SPI的时序

网友:
SpiaRegs.SPITXBUF=(((spi_socket<<8)&0xff00)|((a>>8)&0x00ff));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