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控制脚是方波输入还是正弦波

楼主:
如图,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MOS管的控制脚是方波输入还是正弦波?通过MOS控制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MOS的开通关断

网友A:
已经说了是“高低电平”,当然不是正弦波。而且后文还说了“开通关断”。

网友B:
为什么正弦波不行?上次被别人问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了是“高低电平”,当然不是正弦波。而且后文还说了“开通关断”。

暂且不考虑我说的“高低电平”。只考虑MOS管开通的条件是VGS为10V。那么我的问题是:控制MOS的开通关断只能是方波吗?是因为方波的占空比可以调节,所以就选用方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正弦波不行?上次被别人问住了

输入正弦波的话,只要MOS管能够承受(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且正弦波幅度够大,通常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下,正弦波会被“切峰”成为近似梯形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弦波的话,只要MOS管能够承受(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且正弦波幅度够大,通常是可以的。
...

这种情况下,MOS管的源极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暂且不考虑我说的“高低电平”。只考虑MOS管开通的条件是VGS为10V。那么我的问题是:控制MOS的开通关断只 ...

“只考虑MOS管开通的条件是VGS为10V。”
MOS管不是门极和源极之间电压达到某数值立即像继电器那样“开通”,而是有一个漏极源极之间电阻逐渐减小的过程。例如对某一支管子,门极和源极之间达到10V时漏极源极之间电阻为100k欧,达到10.5V时为100欧,达到11V时为0.1欧。
MOS管datasheet中列出的“导通电压”,通常是在一定漏极电压下,漏极电流达到某值(通常很小,例如规定10uA)门极源极之间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暂且不考虑我说的“高低电平”。只考虑MOS管开通的条件是VGS为10V。那么我的问题是:控制MOS的开通关断只 ...

理想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为零,这样的方波不存在。
实际使用的驱动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有限时间,近似梯形波。这样的波形产生和使用都比较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MOS管的源极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咧?

通常说“波形”,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是指对地的电压波形。
首帖图中源极接地,所以不可能有“源极的波形”。
如果“波形”是指源极电流波形,那么源极电流也近似梯形,但上升沿和下降沿并不与门极电压重合,时间上有延迟,而且斜率也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MOS管开通的条件是VGS为10V。”
MOS管不是门极和源极之间电压达到某数值立即像继电器那样“开通 ...

果然是大神,向你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为零,这样的方波不存在。
实际使用的驱动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有限 ...

就是说,方波作为MOS驱动波形,比正弦波要容易产生与使用,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方波作为MOS驱动波形,比正弦波要容易产生与使用,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此电路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工作于开关状态时是方波产生和使用比较方便。
如果是其它类型电路,MOS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则输入信号不能是方波,而应该是其它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说“波形”,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是指对地的电压波形。
首帖图中源极接地,所以不可能有“源极的波形 ...

“输入正弦波的话,只要MOS管能够承受(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且正弦波幅度够大,通常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下,正弦波会被“切峰”成为近似梯形波。”            那么在如图所示电路中,我们只看S1那个MOS管,若它的输入波形是正弦波,那么它的源极的波形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正弦波的话,只要MOS管能够承受(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且正弦波幅度够大,通常是可以的。
...

这是全桥电路,属于推挽电路中的一种。在频率、幅度和相位等等方面S1和S3两个信号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配合,否则不能工作。
所以,不存在S1输入正弦波而S3输入其它类型的情况。
前面所说输入正弦波的话,只要MOS管能够承受(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且正弦波幅度够大,通常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正弦波会被“切峰”成为近似梯形波。”是对单端电路而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桥电路,属于推挽电路中的一种。在频率、幅度和相位等等方面S1和S3两个信号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配合 ...

问一下,这些知识都是在哪里看到的?模电?电力电子技术?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方波方便调,占空比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些知识都是在哪里看到的?模电?电力电子技术?

首帖问题,通常应该在《模拟电子电路》及其先修课程《电路分析》中可以找到。
但具体到14楼的全桥电路,《模拟电路》中通常不讲或者只是稍微提一下。《电力电子技术》中对此讲得也很少。14楼的全桥电路,在《开关电源》这个分支课程里面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些知识都是在哪里看到的?模电?电力电子技术?

如果想详细了解开关电源,此书是比较好的教材,内容丰富详实。这是老tyw前两天刚刚贴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详细了解开关电源,此书是比较好的教材,内容丰富详实。这是老tyw前两天刚刚贴出来的。

“老tyw”是这个网站的用户?怎么查不到他啊,麻烦亲把他的用户名发给我一下。

网友C:
当开关用肯定是方波了,因为必须切换在导通和截止区域,而不能在可变电阻区停留太长时间。但是不是说正弦波不可以,用正弦波不好当开关用,因为正弦波在可变电阻区停留时间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开关用肯定是方波了,因为必须切换在导通和截止区域,而不能在可变电阻区停留太长时间。但是不是说正弦波 ...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在可变电阻区停留时间越短越好,因为管子在此区域功率耗散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tyw”是这个网站的用户?怎么查不到他啊,麻烦亲把他的用户名发给我一下。

到eeworld不知道老tyw,如入宝山空手回。
用户名就是“tyw”。不但在eeworld,在其它网站也是鼎鼎大名。
此老是eeworld的书库,发的电子书无其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tyw”是这个网站的用户?怎么查不到他啊,麻烦亲把他的用户名发给我一下。

老tyw,人称“老t叔”。你在eeworld查【T叔藏书阁】就知道那里有多少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tyw,人称“老t叔”。你在eeworld查【T叔藏书阁】就知道那里有多少书了。

已申请加好友了

网友D:
做开关管方波,模拟信号放大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开关管方波,模拟信号放大用...

做开关管时,用方波;模拟信号放大时,用正弦波。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开关管时,用方波;模拟信号放大时,用正弦波。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开关工作时用方波,这个大体上没有错。
模拟信号放大,输入信号可不是正弦波,是很复杂的波形。通常只有在对模拟设备进行测试时才使用正弦波。

网友:
正弦波驱动会导致开通和关断的时间很长,损耗太大。看到有人说正弦波幅值大些会被切成梯形波,说明一下GS端的稳压管能不能承受这么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