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F instaSpin例程中的proj_lab11断开调试器 ...

楼主(2016-05-30):
TMS320F28027F instaSpin例程中的proj_lab11断开调试器无法运行
前面几个例程都跑过,识别了电机参数,然后在lab11的基础上修改了程序,从外部接收pwm信号,根据占空比控制
电机转速。在连接调试器的情况下,电机运行一切正常;但是在断开调试器后就无法运行,调试发现est_run运行后
再读取电角度一直都是0。程序的其他部分一切正常(led,ecap等),就是fast估算器输出不行,请各位大神看看问题
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2016-08-05):
程序只把gMotorVars.Flag_enableSys=true;gMotorVars.Flag_Run_Identify=true;烧入Flash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