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程序设计之外设模块配置1---SCI串行通信接口设计

楼主:
最近在做基于TMS320F28335的运动控制。其中用到了28335的一些外设模块:SCI、ePWM、eQEP/AD等。为了以后能够有个回顾的地方,将学习过程中一些流程记录下来。

一、SCI串口通信相关配置流程与内容(中断方式)

Step1:初始化GPIO

    InitSciGpio(); //只需设置SCIC和SCIB

Step2: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使用中断方式接收上位机数据)

    EALLOW;   //寄存器EALLOW保护

    PieVectTable.SCIRXINTC=&scicRxFifoIsr;//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 PieVectTable.SCITXINTC=&scicTxFifoIsr;

    EDIS;   //禁止写如EALLOW保护的寄存器

Step3:初始化SCI

SciSetup();

void SciSetup()

{

//SCIA设置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C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Scic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c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c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cRegs.SCICTL2.bit.TXINTENA = 1;

    Scic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if (CPU_FRQ_150MHZ)

    Scic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baud @LSPCLK = 37.5MHz.

    ScicRegs.SCILBAUD    =0x00E7;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ScicRegs.SCIHBAUD    =0x0001; //9600 baud @LSPCLK = 20MHz.

    ScicRegs.SCILBAUD    =0x0044;

    #endif

//中断寄存器配置

    ScicRegs.SCIFFTX.all=0x8000;

    ScicRegs.SCIFFRX.all=0x0028;

    ScicRegs.SCIFFCT.all=0x0;

    Scic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c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SCIC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interrupt void scicRxFifoIsr(void)

{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8;//第八组中断响应

    ReceivedChar = ScicRegs.SCIRXBUF.all;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复位FIFO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使能FIFO

    Scic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清除溢出标志

    Scic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清除中断标志

}

Step4:使能所需的中断

//使能所需的中断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1;//使能PIE模块

//SCI-C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5=1;//PIE Group8,SCIRXINTC.

    //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6=1;//PIEGroup8,SCITXINTC

    IER|= M_INT8;// 使能CPU的第八组中断--SCI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