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枚举作为函数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
在书上看见如下代码:不是特别理解,求解释。。。

enum  type_tag {one,two,three};

enum type_tag  calss_string(void)
{
       if(.....)   return one;
       if(.....)   return two;
       if(.....)   return three;
}

疑惑,1. 看似函数,返回值为枚举类型,即:enum tpye_tag
          2. 返回值return 的one two  在内部并没有定义啊,如果用的话,应该是这样用啊 type_tag.one  type_tag.two

不是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枚举不需要“.”来访问啊,那是结构体和共用体。枚举一般都是全局的啊,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对这块比较了解的大侠  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一般不用枚举,如果要用,那也是靠着返回值去做状态跳转,绝不用它来做数学运算。

不知道为什么,习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枚举不需要“.”来访问啊,那是结构体和共用体。枚举一般都是全局的啊,直接用就是了

混淆了,现在明白了

网友:
语法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