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充电器中的PWM控制器

楼主:
我想查询一个PWM控制器型号。该产品应用于DC-DC充电器中,输入为2000W的太阳能电池板,给48V的蓄电池充电。

网友A:
是“控制器”还是“控制芯片”?如果是“控制器”,那是生产商为太阳能电池和电池组配套的产品,很难查到。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点乱,基本没有具体参数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点乱,基本没有具体参数可查

谢谢提醒!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为75V,经过DC-DC充电电路为48V蓄电池充电。PWM控制器控制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控制器”还是“控制芯片”?如果是“控制器”,那是生产商为太阳能电池和电池组配套的产品,很难查到。

是控制芯片。在DC-DC充电电路中,控制PWM波输出,从而控制主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点乱,基本没有具体参数可查

目前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参数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会附一个图片。该图片为一个PWM控制器控制AC-DC的电路。我这个电路是DC-DC模式的充电电路。有什么需求,麻烦您留言。谢谢。

用于AC-DC电路中的PWM控制器及其电路

用于AC-DC电路中的PWM控制器及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参数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会附一个图片。该图片为一个PWM控制器控制AC-DC的电 ...

这个,好像不必查了,图中芯片已经标注得很清楚,型号是UCC38C44。
但此图有一点不清楚:四个绕组实际上是公用一个铁芯的,图中却画得好像是两个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参数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会附一个图片。该图片为一个PWM控制器控制AC-DC的电 ...

这个型号的PWM控制芯片,是供单端反激使用的,用于首帖所声称的2kW功率不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参数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会附一个图片。该图片为一个PWM控制器控制AC-DC的电 ...

"有什么需求,麻烦您留言。"
感觉还是好好理理思路,再确定方案
单端反激最大输出功率约为100-150W

网友:
您那有没有DC-DC充电电路,是采用pwm控制方式?如果有的话,可否发一个,我做个参考

网友C:
您那是否有DC-DC充电电路,采用pwm控制方式?如果有的话,可否发电路图,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那是否有DC-DC充电电路,采用pwm控制方式?如果有的话,可否发电路图,做个参考?

按楼主6楼提供的图片,PWM型开关电源,脉宽调制IC使用的是UC3842。UC3842是一种电流型脉宽控制器,它可以直接驱动MOS管、IGBT等
建议先找一下UC3842的电动车充电器原理看看,网上会找到的

网友:
不要介意名字不同
UCC38C42是低功耗电流,电源控制芯片,和UC3842相比,不需要软启动电路包括电流取样滤波器辅助电路,可减少元件数目,从而降低成本。
把常用简单的UC3842原理先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