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与C相兼容编程求助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byte[200] = {0};//初始化100个ram单元
void TestASM(void);
void main(void)
{
    TestASM();
    while(1)
    {
        if(byte[5]==100)//取第六个单元数据
        {
            PORTB = ~PORTB;
        }
    }
}

以下汇编

_TestASM::
        ldi     r16,$ff
        out    DDRB,R16
        ;sts     DDRB,R16
        ldi     r28,0;初始化Y
        ldi     r29,0;初始化Y
        ldi     r18,100
        ldi     r17,100
        st      y+,r17;将100装入Ram第一个单元
        st      y+,r17;将100装入Ram第二个单元
        st      y+,r17;将100装入Ram第三个单元
        st      y+,r17;将100装入Ram第四个单元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      y+,r17

;Start:
;        st      Y+,r17
;        inc     r18
;        CP      r17,r18
;        BRNE Start
RET
以上程序IO端口无法翻转,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有问题就在这里 PORTB = ~PORTB; 你可以用变量代表状态
比如:
static unsigner char testport=0;

if(testport)
{
  PORTB =0;
  testport =0;
}
else
{
  PORTB =0xff;
  testport=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问题就在这里 PORTB = ~PORTB; 你可以用变量代表状态
比如:
static unsigner char testport=0;

...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RAM里面的地址,要加上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才行

网友:
哦 你没定义好PORTB的地址 应该是个32位地址吧。如果用ARM 32 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