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产生两个控制脉冲

楼主:
基于FPGA产生两个控制脉冲(周期,脉宽,占空比,时序关系可调),用控制脉冲来控制两台工业相机,该怎么产生啊,本人研一,有好多不懂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具体达到什么频率要求。频率高了,就麻烦点。一般用DDS产生需要的频率,占空比可以用更高的频率分频输出。 假设输出频率1K,你可以输出100M频率,对100M频率进行分频,达到想要的占空比。

网友B:
用 IP Core可以生成, 不过要先确认:
1. 你的板子输入时钟周期
2. 你的板子FPGA型号
3. 你的两个相机的输入时钟要求

网友C:
感觉楼主好牛哦,大神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好牛哦,大神一枚

这是导师提的要求,我啥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达到什么频率要求。频率高了,就麻烦点。一般用DDS产生需要的频率,占空比可以用更高的频率分频输出。  ...

2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IP Core可以生成, 不过要先确认:
1. 你的板子输入时钟周期
2. 你的板子FPGA型号
3. 你的两个相机的 ...

可以具体说一下方法吗?谢谢

网友B:
楼主 能把问题 1,2,3的信息告诉我,有基本信息,才能弄准你要具体干什么,怎么干,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请继续补充信息
===================================

网友:
大忙人,chenzhufly都出来发言了,说明楼主你的信息真不全。
楼主同学,工作每天就是听,说,然后才xxxx,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把问题 1,2,3的信息告诉我,有基本信息,才能弄准你要具体干什么,怎么干,

xilinx的XC6SLX9-2FTG256C,50Mhz,第3个问题不清楚

网友B:
在ISE里面用CoreGen生成一个DCM吧,
输入时钟50Mhz
输出始终100Mhz(1周期正好10ns)

有了100Mhz的时钟,再参照你工业相机的控制时序要求,可以开始后续设计了
"第3个问题不清楚",是想问你的相机,输入是什么要求。
不知到要求,相机的型号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SE里面用CoreGen生成一个DCM吧,
输入时钟50Mhz
输出始终100Mhz(1周期正好10ns)

有了100Mhz的时钟 ...

型号是MC1362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红色框内 IO 触发采样(楼主你指的PWM就这个吧),CameraLink输出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红色框内 IO 触发采样(楼主你指的PWM就这个吧),CameraLink输出图像。

应该是,我那天跟师兄做了一下实验,相机的触发脉宽是100微妙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红色框内 IO 触发采样(楼主你指的PWM就这个吧),CameraLink输出图像。

最大拍摄频率为2400帧/秒,最大曝光时间为1/2400≈417μs

网友B:
谢谢 HAORUIMIN 共享。
2400 fps 这速度,用在工厂的质检上面,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HAORUIMIN 共享。
这速度,用在工厂的质检上面,算可以了。

啊?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 HAORUIMIN 共享。
这速度,用在工厂的质检上面,算可以了。

我后边改怎么设计啊,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说的是fps 2400, 生产线上,产品一个一个过,
联动摄像头,采集数据,分析,质检,生成报告,剔除次品,生成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后边改怎么设计啊,求大神帮忙啊

叫我网友吧。
你手头的环境,前后台,周边设备,最终要做什么,不是很清楚。
就现在的信息,画了个图,供你参考。
估计你们,采集后FPGA/软件都要做些处理,但是刚开始,联通性要测,
保证摄像头到输入这块,要好好的,不然后面再多处理都没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我网友吧。
你手头的环境,前后台,周边设备,最终要做什么,不是很清楚。
就现在的信息,画了个图, ...

你前边说的用IP CORE是怎么弄得啊

网友B:
生成 IP 只是为了生成一个系统时钟,FPGA 基本都是同期电路。

这里有个 step by step.
http://marsee101.blog19.fc2.com/blog-entry-1429.html
(文字可以跳过,看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 IP 只是为了生成一个系统时钟,FPGA 基本都是同期电路。

这里有个 step by step.
http://marsee1 ...

网页无法访问。。。

网友B:
不会吧 给我个邮箱 我把图贴给你 平常外国网站不能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给我个邮箱 我把图贴给你 平常外国网站不能上吗?

对啊,389733623@qq.com,谢了

网友:
邮件已发,请查收。
就是根据你的实际输入生成一个core,搞定FPGA的基础,时钟。
下面就可以设计,正式开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件已发,请查收。
就是根据你的实际输入生成一个core,搞定FPGA的基础,时钟。
下面就可以设计,正式开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