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时间

楼主:
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后,电容的充电时间是怎么算的
(图中的值忽略)

弱弱的问下这问题会不会太没深度吧 抱歉

网友A:
前一个电路,查任何一本《电路》。《电路分析》或者《电工学》中“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后一个电路,将R2R3合并后按照前一电路同样的方法计算。

网友:
可以找找RC充放电时间计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基础的知识,你应该自己去找一本电路的书来看看,一般都会讲到。

网友:
楼主计算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电路,查任何一本《电路》。《电路分析》或者《电工学》中“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后一个电路, ...

前一个是懂得  就是不知如何把R2 R3合并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个是懂得  就是不知如何把R2 R3合并来计算

我只说说最终结果:
从电容两端看,是一个2.5V直流电压源,正端串联了500欧电阻接到电容上端,电容下端和电压源负端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说最终结果:
从电容两端看,是一个2.5V直流电压源,正端串联了500欧电阻接到电容上端,电容下端 ...

拿电阻和电压源进行等效变换,我懂了    脑袋有点笨 经常转不过弯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电阻和电压源进行等效变换,我懂了    脑袋有点笨 经常转不过弯  谢谢啊

之所以只给最终结果,就是要让你自己想一想,推导出来。
现在不仅是两电阻相等情况,其它情况甚至多个电阻的情况你也懂得如何计算了。

网友:
t=rc,可以用戴维南定理求得等效电阻r